[电机应用] 直流电机的“呼吸声”你注意过吗?

楼主(2025-10-16):
有时候我们在低速驱动直流电机时,会听到“嗡——嗡——”的呼吸声,其实这多半是PWM频率太低导致的。
我最近调一个小风扇,换成了20kHz以上PWM,噪音立马没了。
大家一般都用多高的PWM频率来驱动电机呢?有没有发现不同芯片上电机声音也不一样?

网友A:
直流电机的 “呼吸声” 多是运行中细微的气流或电磁噪声,非故障却能反映状态。有刷电机可能因电刷磨损、换向火花产生,无刷电机多来自 PWM 调制的电流纹波、铁芯振动,或驱动参数不当导致的转矩波动。声音均匀轻微属正常,若变大、变杂,可能是机械磨损、负载不均或驱动电路异常,可作为判断电机状态的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