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表应用] 电表为什么要用专用计量芯片?

楼主(2025-10-19):
以前做小功率设备时,电压电流乘起来就能算功率。
可在电表应用里,却都要用专用计量芯片(像ADE、ATM90E系列)。
我查了一下,是为了补偿相位差、采样误差,还能算功率因数。
大家觉得现在MCU算力那么强,还需要独立计量芯片吗?

网友A:
电表用专用计量芯片核心是保障计量精准、可靠且合规。专用芯片集成高精度 ADC、功率计算模块,能精准采集电压、电流并计算能耗,抗干扰能力强。其符合国际计量标准,支持防窃电功能,还能简化电表硬件设计,降低功耗与成本,避免通用芯片在计量精度、稳定性上的不足,确保计费公平准确。

网友B(2025-11-18):
电表用专用计量芯片是因普通芯片无法满足精准计量需求:专用芯片集成高精度 ADC、电能计算算法,能精准采集电压电流、计算有功 / 无功电能,误差符合国标(如 0.2 级)。还具备抗电磁干扰、温漂小、稳定性强的特点,可直接输出计量数据,简化 MCU 处理,同时支持防窃电、谐波检测功能,适配电表长期可靠运行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