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表应用] 三相电表最难的是哪一相?

楼主(2025-10-20):
我调过一个三相电表,发现最头疼的是三相不平衡的时候。
有时一相空载,功率计算就会乱跳。
后来才知道,要在软件里单独判断无功功率方向。
有没有人也踩过这个坑?你们是怎么稳住读数的?

网友A:
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通过增加滤波器来减少瞬时波动,同时确保电表校准准确,这样可以提高读数的稳定性。

网友B:
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后来通过调整电表的校准参数,使得在空载情况下也能保持稳定的读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