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表应用] 零线断开,电表还能准确计量吗?

楼主(2025-10-21):
前段时间遇到个有趣的问题:
三相四线电表里,零线断开了,结果电表计量还在跑。
有些资料说电表内部会通过相电压推算中点电位。
大家有没有研究过零线断开对计量精度的影响?

网友A:
不过,有些电表设计有补偿机制

网友B:
零线断开时,电表可能无法准确计量。对于单相电表,零线断开会导致电压采样异常,使计量出现较大误差;而三相四线电表,若负载不平衡,会引起中性点偏移,导致各相电压不准确,进而影响计量精度。因此,零线断开会破坏电表的正常工作条件,无法保证计量的准确性。

网友C:
零线断开后电表通常无法准确计量,且影响因电表类型有差异。单相传统电表会因电压线圈失电停止计量;新型单相防窃电表可计电但依赖内部信号,存在误差。三相四线电表在负载平衡时计量有偏差,负载不平衡时误差会大幅增加,甚至某相少计或多计电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