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气不好的时候太阳能板有效果么

楼主(2025-10-13):
买了一块太阳能板,这几天天气一直不好,感觉没什么电发出来

xch
是不是得找菩萨开光一下?

网友A:
但凡有块云彩就发不出电来,更别说下雨了

网友B:
阴雨天其实是可以发电的。只是发电量很少。

网友C:
有,但效差

网友D:
阴天只是发的电少不是不发电

网友E:
太阳能电池和光电池,还是有所不同的。

网友C:
即使是灯光也能发电

网友F:
效果肯定有,只是其温度可能不够你洗澡使用

网友G:
除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其他时间都行

网友H:
我做过风光互补项目,在广西一座17MW的山顶光伏电站,中午大雾,实时发电功率只有4.3MW,后来下小雨,只剩1.6MW.

网友I:
我家楼顶装了3年多了,功率15kW,累计发电4.59万度,阴天的时候一天最少只有三、四度,太阳好能到七、八十度。
看起来衰减比较厉害,一年不如一年……可能是积灰+老化了吧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阴雨天其实是可以发电的。只是发电量很少。

我感觉几乎没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我家楼顶装了3年多了,功率15kW,累计发电4.59万度,阴天的时候一天最少只有三、四度,太阳好能到七、八 ...

有条件的可予保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