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-LINK调试器问题解决总结,因为勾选“Reset and Run“和“Erase Full Chip“解决“No

楼主(2025-10-15):
ST-LINK调试器问题解决总结,因为勾选“Reset and Run“和“Erase Full Chip“解决“No target connected”

常见错误类型
1. 连接错误
No target connected
Error: Flash Download failed -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

2. 设备识别错误
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多个STM32 STLink设备
设备状态显示为"Unknown"

3. 下载失败
Flash Load finished at [时间]
下载过程中断或失败

问题原因分析
1. 硬件连接问题
1.1 USB连接问题
原因:USB线缆质量差、USB端口故障、USB集线器干扰
表现:设备无法识别或连接不稳定
影响:导致"No target connected"错误
1.2 SWD接口连接问题
原因:SWDIO、SWCLK、GND连接不良
表现:调试器无法与目标芯片通信
影响:连接超时或通信失败
1.3 目标板供电问题
原因:电源不稳定、电压不足、电源管理异常
表现:目标芯片无法正常工作
影响:调试器无法建立连接
2. 驱动程序问题
2.1 驱动冲突
原因:多个调试器驱动冲突、驱动版本不兼容
表现: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多个相同设备
影响:系统无法正确识别设备
2.2 驱动损坏
原因:驱动文件损坏、安装不完整
表现:设备状态显示为"Unknown"
影响:调试器无法正常工作
3. 软件配置问题
3.1 Keil调试器配置错误
原因:调试器类型选择错误、参数配置不当
表现:连接失败、下载中断
影响:无法正常调试和下载
3.2 时钟频率设置问题
原因:调试器时钟频率过高、目标板时钟配置错误
表现:连接不稳定、通信超时
影响:调试器工作不稳定
4. 目标芯片状态问题
4.1 芯片保护状态
原因:Flash写保护、读保护、调试访问保护
表现:无法写入Flash、调试器被拒绝
影响:下载和调试失败
4.2 芯片异常状态
原因:芯片处于低功耗模式、调试模式锁定、时钟配置错误
表现:SWD接口无响应、通信失败
影响:调试器无法建立连接
解决方案
1. 硬件连接问题解决
1.1 USB连接检查
# 检查设备状态
Get-PnpDevice | Where-Object {$_.FriendlyName -like "*STM32 STLink*"}

解决步骤:

更换USB线缆(使用原装或质量好的USB线)
尝试不同的USB端口(优先使用USB 2.0端口)
避免使用USB集线器
检查USB端口是否正常工作
1.2 SWD接口检查
检查项目:

SWDIO连接是否牢固
SWCLK连接是否正常
GND连接是否可靠
VCC连接是否稳定
解决步骤:

重新插拔连接线
检查连接线是否损坏
确认连接顺序正确
使用万用表测试连接
1.3 目标板供电检查
检查项目:

电源指示灯是否亮起
电压是否稳定(3.3V)
电流是否充足
电源管理是否正常
解决步骤:

检查电源连接
测量电压和电流
更换电源适配器
检查电源管理电路
2. 驱动程序问题解决
2.1 清理重复设备
# 查看所有ST-LINK设备
Get-PnpDevice | Where-Object {$_.FriendlyName -like "*STM32 STLink*"}

# 删除有问题的设备
Get-PnpDevice | Where-Object {$_.FriendlyName -like "*STM32 STLink*" -and $_.Status -eq "Unknown"} | ForEach-Object { pnputil /remove-device $_.InstanceId }

解决步骤:

通过设备管理器删除所有STM32 STLink设备
勾选"删除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"
重新插拔ST-LINK设备
等待系统重新识别
2.2 重新安装驱动
下载地址:

ST-LINK驱动:https://www.st.com/en/development-tools/stsw-link009.html
ST-LINK Utility:https://www.st.com/en/development-tools/stsw-link004.html
安装步骤:

下载最新版本的ST-LINK驱动
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
按照提示完成安装
重启计算机
3. 软件配置问题解决
3.1 Keil调试器配置
配置步骤:

打开Keil工程
Project → Options for Target 'Template'
选择 Debug 标签页
在 Use 下拉菜单中选择 ST-Link Debugger
点击 Settings
关键设置:

Debug标签页:
Port: SW
Max Clock: 500 kHz(降低频率)
勾选 Reset and Run
Flash Download标签页:
勾选 Reset and Run
勾选 Erase Full Chip
3.2 配置文件修复
修复nTsel设置:

<!-- 在atk_f103.uvoptx文件中 -->
<nTsel>6</nTsel>  <!-- 6对应ST-LINK调试器 -->

修复DriverSelection设置:

<!-- 在atk_f103.uvprojx文件中 -->
<DriverSelection>1</DriverSelection>  <!-- 1对应ST-LINK驱动 -->

4. 目标芯片状态问题解决
4.1 使用ST-LINK Utility解锁
操作步骤:

打开ST-LINK Utility
Target → Connect
Target → Option Bytes
取消所有保护选项
Target → Apply
4.2 强制复位和擦除
操作步骤:

在Keil中勾选 Reset and Run
勾选 Erase Full Chip
降低调试器时钟频率
尝试重新下载
4.3 硬件复位
操作步骤:

按住目标板复位按钮
在Keil中尝试连接
释放复位按钮
立即尝试下载
预防措施
1. 硬件预防
使用质量好的USB线缆
定期检查连接线状态
保持工作环境清洁
避免静电干扰
2. 软件预防
定期更新驱动程序
保持Keil版本更新
正确配置调试器参数
避免频繁更改配置
3. 编程预防
在程序中保护SWD接口
避免禁用调试功能
正确配置时钟和外设
使用标准的初始化流程
故障排除流程
第一步:硬件检查
检查USB连接
检查SWD接口连接
检查目标板供电
检查连接线质量
第二步:驱动检查
检查设备管理器
清理重复设备
重新安装驱动
重启计算机
第三步:软件配置
检查Keil调试器设置
修复配置文件
降低时钟频率
启用复位和擦除选项
第四步:目标芯片处理
使用ST-LINK Utility解锁
强制复位和擦除
硬件复位
重新配置选项字节
第五步:替代方案
使用ST-LINK Utility下载
使用串口下载
使用其他调试器
联系技术支持
常见问题FAQ
Q1: 为什么会出现多个ST-LINK设备?
A1: 通常是由于USB端口切换、驱动冲突或设备重复识别导致的。

Q2: 为什么设备状态显示为"Unknown"?
A2: 这通常表明驱动程序有问题或设备无法正确识别。

Q3: 为什么需要勾选"Reset and Run"和"Erase Full Chip"?
A3: 这些选项可以解决芯片保护状态和异常状态问题,确保从干净的状态开始。

Q4: 为什么ST-LINK Utility可以工作但Keil不行?
A4: 这通常表明Keil的调试器配置有问题,而ST-LINK Utility使用更底层的驱动。

Q5: 如何避免以后出现类似问题?
A5: 定期更新驱动、正确配置参数、保护SWD接口、使用质量好的硬件。

总结
ST-LINK调试器问题通常是由硬件连接、驱动程序、软件配置或目标芯片状态问题引起的。通过系统性的故障排除和正确的配置,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。建议优先使用ST-LINK Utility作为替代方案,同时修复Keil的配置以确保完整的开发环境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推推推特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grantthing/article/details/15193063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