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SOC™] 安装DEEPCRAFT™Studio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5-10-13):
遇到问题如下,重装3便也没解决,包括使用管理员权限安装。

请教该怎么解决?

楼主:
该log文件内容如下:
powershell version 5.1.19041.6328
Setup started
Downloading tool info
Downloading tool version 5.5.3464.65534
Downloading % / bytes
Downloading 0% 16998/588630879 bytes
Removing old tool
Unpacking tool
Error installer: 使用“1”个参数调用“OpenRead”时发生异常:“找不到中央目录结尾记录。”

楼主:
更新powershell到最新的版本,现在问题变成了:

log中的内容为:

powershell version 7.5.3
Setup started
Downloading tool info
Downloading tool version 5.0.1712
Downloading % / bytes
Downloading 0% 16963/324710864 bytes
Removing old tool
Unpacking tool
Error installer: Exception calling "OpenRead" with "1" argument(s): "End of Central Directory record could not be found."

网友A:
应该是兼容性问题

网友B:
重新下载安装包看看

网友C:
暂时禁用防病毒软件或防火墙,重试安装。

网友D:
清理一下临时文件

网友E:
是不是要更新 PowerShe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