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为什么负数会比正数大?

楼主(2025-10-13):
supply, se, RF, AG, US, PP

代码:
int16_t base_bag;
int32_t  perfuseSupplyVolume1;

  1. console.printf("base_bag=%d\r\n", base_bag);
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ole.printf("perfuseSupplyVolume1=%d\r\n", perfuseSupplyVolume1);
  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perfuseSupplyVolume1 >= base_bag)
其中base_bag=2156;
perfuseSupplyVolume1=-15;

if条件竟然成立是什么原因??

keil MDK5.30编译器

网友A:
隐式类型转换 可能导致意外行为,但 -15 >= 2156 在正确转换下应为 false。

网友B:
统一比较的双方类型

网友C:
在Keil MDK中启用严格的类型检查警告

网友D:
检查一下你的int16_t和int32_t的定义,是不是定义成无符号的了?另外还有int是不是强制指定为无符号了?可以加上强制转换看看结果有没有变化:if ((signed long int)perfuseSupplyVolume1 >= (signed long int)base_bag)

网友E:
两个变量你定义的都是有符号数,直接比较,是可以的呀,而且if条件不可能成立的,你再确认看下;
下面是我在Visual C++ IDE的仿真运行结果:

网友F:
不同数据类型的隐式转换导致的符号位扩展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