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互补PWM问题。

楼主(2025-10-13):
用STM32f401ccu6(Blackpill)生成250kHz的PWM信号来驱动高侧和低侧MOSFET。我使用了定时器1通道1及其互补PWM功能来利用死区时间特性。目前我已经生成了250kHz的PWM信号,但CHN PWM与CH PWM并不相反。两者都从高电平开始并过渡到低电平。同时变为高电平或低电平而相互干扰。我在引脚配置中将CHN极性改为高电平到低电平,但这只是反转了占空比。CHN PWM的转换并没有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发生。还试了通过更改CH和CHN的极性、空闲状态来解决。请见下图。

这是CHN极性为高电平时的输出。

输出高电平有效。

时钟配置如下

网友A:
好像是PWM模式配置错误了

网友B:
如果配置为 PWM Mode 1 或 PWM Mode 2,但未正确设置计数器方向或比较值,可能导致主/互补输出同步变化。

网友C:
CC1P和 CC1NP需配置为相反值。

网友D:
死区时间可能未生效?

网友E:
定时器进入空闲状态时,主/互补输出的电平由 OIS1 和 OIS1N 决定。若配置不当,可能导致启动时同步变化。

网友F:
检查 OCPolarity 和 OCNPolarity 是否配置为相反值。

网友G:
检查DeadTime值是否合理

网友H:
若使用中央对齐模式,需调整 OCMode 为 TIM_OCMODE_PWM2 或重新计算占空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C1P和 CC1NP需配置为相反值。

这个不是配置出来的,是使能PWM ch1/ch1n后自动生成的的反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