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在哪里可以下到文件 stm32l4xx_ll_flash.h 和 stm32l4xx_ll_flash.c。

楼主(2025-10-14):
将开发工具从 Atollic 更换为 STM32CubeIDE,并更新了 STM32CubeMx。我用 CubeMx 生成了许多文件,但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添加的组件来生成新的 stm32l4xx_ll_flash.h 和 stm32l4xx_ll_flash.c 文件。如何找到或生成 stm32l4xx_ll_flash.h 和 stm32l4xx_ll_flash.c 文件?

网友A:
可以在官网的产品支持页面,找到对应型号(如 STM32L4xx)的资料下载区域,查找 LL 库相关的文件包,里面应该会有 stm32l4xx_ll_flash.h 和 stm32l4xx_ll_flash.c 等文件

网友B:
如果发现缺少 stm32l4xx_ll_flash.h 和 stm32l4xx_ll_flash.c 文件,可能是因为 STM32CubeMX 未正确生成 LL驱动 或相关组件未被选中。

网友C:
检查 STM32CubeMX 配置, MCU 型号是否正确。

网友D:
如果STM32CubeMX未生成LL驱动文件,可以手动从STM32Cube固件包 复制

网友E:
重新生成项目

网友F:
STM32CubeMX版本可能太旧了吧

网友G:
固件包是不是可能未正确安装。

网友H:
检查FLASH外设是否启用,并重新生成代码

网友I:
从STM32CubeL4 固件包手动复制 .c 和 .h 文件

网友J:
stm32l4xx_hal_conf.h 配置可能存在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