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产品] 一文搞懂低功耗设备如何设计?

楼主(2025-10-14):
@21小跑堂#申请原创#

简介
        随着近几年物联网的兴起,越来越多的设备增加了4G、蓝牙、WIFI模组,把数据传输到云端,消费者可以实时查看设备数据,这极大的促进了透传设备的发展。尤其是消费品方面,比如:电子表、蓝牙耳机、电子秤、温湿度计等等,这些设备把数据传输到手机上,用户可以查看当前数据及历史记录,增加了使用体验。
        物联网设备大都是由电池供电,这就要求低功耗设计,功耗越低,设备工作时间越长,性能更好。
        今天我们就系统的分析一下低功耗设备如何设计?如何从软件、硬件方面去优化?

一、从硬件方面
        我们都知道硬件设备的电流越大,功耗就越大,电流都是由硬件产生的,所以,硬件设计决定了我们的设备的上限,也就是说硬件设计的越好,产品才会更好用。硬件就像是地基和楼房的框架,设计的越牢固,楼的质量才能更好。
1.1 硬件隔离设计
        这里我们以物联网设备为例,这类设别通常是由MCU+模组的方式设计的,MCU的话一般选用低功耗的,模组一般是4G模块、蓝牙模块、WIFI模块、NB-IOT等其中的一种。
        通信方式一般为MCU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给这些模组,模组再上报到云端或手机APP。
        这里的功耗来自于MCU与模组之间的通信连接产生硬件功耗,从硬件设计方面考虑降低功耗最好的设计方式就是物理隔离,MCU和模组的通信隔离了,那就没有功耗产生了,这里我们在MCU和模组通信之间增加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,当设别休眠时关闭三极管,当设别唤醒时需要上报数据时,再打开三极管的开关,这样模组就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建立通信,不需要的时候通信时完全断开的,也就没什么硬件功耗了。
        电路设计案例如下图所示:

1.2 硬件开关设计
        本案例的设备采用6节电池供电,电压范围在18V~25.2V,需要采集电池电压,而电池电压较高会产生一定功耗,这里采用一个三极管+PMOS的电路设计,当设计唤醒时打开三极管就可以采集电压,设备需要休眠时关闭三极管,输入电压也就无法通过MOS管,采样电路就不会产生什么功耗了。

        电路设计案例如下图所示:

二、从软件方面
2.1 低功耗模式
        设备的功能都是由软件驱动的,低功耗MCU一般都会有几种低功耗模式,以STM32G070系列单片机为例,低功耗模式有Sleep、LPSleep、Stop0、Stop1等这几种模式选择,每种模式下不同的频率对用不同的功耗,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,通过软件设置不同的低功耗模式,来实现低功耗设计。
        STM32G070功耗模式如下图:

2.2 管脚设置
        低功耗模式下,为了达到更低的功耗状态,单片机的管脚需要进行相应的设置,一般规格书都会说明,需要设置到某种状态,比如东软8位单片机ES7P7021,明确提到进入休眠之前,各个外设模块需要关闭使能位,另外悬空的I/O口需要固定电平,进行上拉或下拉处理,以免端口漏电产生功耗。
        东软ES7P7021低功耗管脚设置如下图:

三、总结
        低功耗设计需要软硬件结合,硬件做好隔离,电源保持稳定,连接处没有压差,保证好这些硬件环境,软件再按照规格书低功耗设计来实现低功耗功能。其核心主要是:
       -硬件隔离设计,通过隔离使耗电模块几乎不产生功耗;
       -软件设计低功耗模式,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;
       -休眠前设置,休眠之前关闭开启的外设,无用I/O口设置固定高/低电平状态。

网友A:
低功耗设备设计需多维度把控:先选低功耗元器件,如 MCU 选休眠电流微安级型号,传感器用低功耗模式;再优化硬件,减少冗余电路、降工作电压;软件上,让设备多休眠少唤醒,压缩运算时长;最后管理电源,用 LDO 或 DCDC 高效供电,避免电量浪费,全流程降低能耗,延长续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功耗设备设计需多维度把控:先选低功耗元器件,如 MCU 选休眠电流微安级型号,传感器用低功耗模式;再优 ...

是的,器件选型也很重要,我是从软硬设计角度出发考虑。

网友B:
Lora模块有低功耗吗?

楼主:
LoRa技术的核心特点是‌低功耗、远距离。

网友B:
还没买LORA模块,有资料吗?

网友C:
低功耗设计不仅仅是MCU,是整个软硬件系统需要考虑的。

网友D:
低功耗硬件设计很重要,除了MCU要选择低功耗外,其他芯片和电路设计也要选择低功耗,软件的工作模式也很重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没买LORA模块,有资料吗?

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低功耗设计不仅仅是MCU,是整个软硬件系统需要考虑的。

是的,从选型、硬件设计、软件设计,都要系统考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低功耗硬件设计很重要,除了MCU要选择低功耗外,其他芯片和电路设计也要选择低功耗,软件的工作模式也很重 ...

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