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产品应用] CW32L010 能否使用SysTick中断?

楼主(2025-10-14):
Cortex M0都有SysTick中断,但是没有看到CW32L010如何开启SysTick定时器。

网友A:
CW32 MCU当然可以使用Systick中断。
cw32l010_systick.c中有如下函数实现:
__WEAK void InitTick(uint32_t HclkFreq)
{

    /*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have interrupt in 1ms time basis*/
    if (SysTick_Config(HclkFreq / (1000U / uwTickFreq)) > 0U)
    {
        return ;
    }

    /* Configure the SysTick IRQ priority */
    if (TICK_INT_PRIORITY < (1UL << __NVIC_PRIO_BITS))
    {
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SysTick_IRQn, TICK_INT_PRIORITY);
        uwTickPrio = TICK_INT_PRIORITY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turn ;
    }
}

      实际应用时,比如InitTick(8000000);就可以开启Systick及其中断,中断ISR也在cw32l010_systick.c,请自行修改。

网友B:
内部是有的

网友C:
这些都是可以使用Systick中断的

网友D:
SysTick定时器都是内部集成好的

网友E:
应用时,比如InitTick(8000000);就可以开启Systick及其中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