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定时器中断偶尔不触发,怀疑和主循环阻塞有关

楼主(2025-10-15):
最近在做电机控制时发现,TIM3的中断偶尔不触发,好像在“走神”。我怀疑是主循环里某个延时函数阻塞了中断响应,但又不太确定。用示波器看PWM是稳定的,就是中断不执行,有点玄学了。

网友A:
建议你加个中断计数变量,实时看有没有丢。

楼主:
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,最后发现是优先级配置没设好。

网友B:
延时函数如果用了HAL_Delay确实容易影响中断响应。

网友C:
你可以试下用DWT计时看中断响应时间。

网友D:
也可能是NVIC配置的问题,检查下有没有被重置。

网友E:
有时候调试接口开着也会让中断响应变慢。

网友F:
我碰到过FreeRTOS环境下中断抢占出问题,现象差不多。

网友G:
PWM稳说明主定时器还在跑,可能只是ISR入口没触发。

网友H:
是不是用了某个库函数在中断里被卡住?

网友I:
试试改成裸机循环,看是否还丢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