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32G45x] 定时器Timer 捕获功能怎么更改时钟频率为72M

楼主(2025-10-15):
目前测捕获功能,用TIM捕获外部输入PWM波,TIM最高频率只能配置到8MHz,就是0.125us记一个数,这对于100KHZ的PWM是不够用的,请问一下怎么把频率配置到72MHZ?

网友A:
用PLL做主时钟,HSI做PLL源时钟,PLL最高可以到96M

网友B:
可以参考SDK的Tim下的InputCapture例程,这个例程时钟配置的就是72M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