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三极管基极信号如何增强驱动提高抗干扰能力

楼主(2025-10-15):
三极管基极信号如何增强驱动提高抗干扰能力

楼主:
说白了就不想做通信,直接车头控制板输出一个模拟电平,拉一根线过去控制车尾的后备箱电子锁的控制板,怎么弄更好?

楼主:
说白了就不想做通信,直接车头控制板输出一个模拟电平,拉一根线过去控制车尾的后备箱电子锁的控制板,怎么弄更好?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?毕竟模拟电平经过那么长的线,2M左右

网友A:
汽车不都是CAN总线么,你这么搞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汽车不都是CAN总线么,你这么搞不行的

我那个是两轮车

网友B:
控制和驱动都放车头, 尾箱处就放电机和二级管。还有比这抗干扰更好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控制和驱动都放车头, 尾箱处就放电机和二级管。还有比这抗干扰更好的吗? ...

车头只是车机啊。。。自己不能加板子  只有一个接口出来

网友B:
控制电路输出电压幅度多大? 电流输出能力多高?

网友B:
用你这个图吧。
若控制电压5V,R408就用1.2K ; 若3.3V用2.2K, 还可在R408上并104电容;这基本把抗干扰潜力拉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你这个图吧。
若控制电压5V,R408就用1.2K ; 若3.3V用2.2K, 还可在R408上并104电容;这基本把抗干扰 ...

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  右边输出直接控制三极管的基极还是MOS的 栅极

网友C:
用栅极驱动器,那玩意输出电流大,三极管的基极限流电阻放在靠近三极管的地方。长走线一定保持低输出阻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栅极驱动器,那玩意输出电流大,三极管的基极限流电阻放在靠近三极管的地方。长走线一定保持低输出阻抗。 ...

主要是车机出来那根模拟信号线 经过1-2米的线到车尾的后备箱    这根信号线怎么处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车机出来那根模拟信号线 经过1-2米的线到车尾的后备箱    这根信号线怎么处理  ...

你这个不是模拟信号,就是5V的高低电平,把这个5V电平接到栅极驱动器上,然后栅极驱动器的输出接那两米的线到尾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不是模拟信号,就是5V的高低电平,把这个5V电平接到栅极驱动器上,然后栅极驱动器的输出接那两米的 ...

5V高低电平?不是一直给高就打开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5V高低电平?不是一直给高就打开?

我去,你到底想要什么,控制尾门开关不就是高低电平信号吗,你驱动音响放音乐才需要模拟信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