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输不出pwm--lAR软件

楼主(2025-10-15):
, , R软件, ar
代碼測試過,沒有問題,應該是沒有配置OPTION BYTE的AFR0,所以引腳不能輸出PWM信號
程序可参考这个: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870126

网友A:
选项字节未配置?

网友B:
STM8S部分型号需通过选项字节使能TIM1的PWM通道。若未配置,即使代码正确,引脚也无输出。

网友C:
可能是引脚复用未使能引起的

网友D:
TIM1时钟是否已使能?

网友E:
检查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值计算是否正确

网友F:
CCMR寄存器要设置为PWM模式。检查CCR寄存器值是否在0到ARR范围内。

网友G:
可能选项字节未配置或引脚复用未使能。

网友H:
寄存器配置可能存在错误

网友I:
STM8S不好用,IAR开发支持不全面,只有用ST自己的IDE开发,才不会出现各种奇怪问题,尤其是在IAP编程接口这块,头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