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 获取 UID

楼主(2025-10-15):
读取SMT32的UID
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设备ID和起始地址
STM32H743参考手册

SMT32U5参考手册

代码分析
#define STM32U5_UID 0x0BFA0700 /*UID地址*/

/**
* @brief 获取UID
* @param pdata
*/
void Get_STM32_UID(uint8_t *pdata)
{

    for (int i = 0; i < 12; i++)
    {
        pdata = *(uint8_t *)(STM32U5_UID+i);
    }
    for (int i = 0; i < 12; i++)

}

/**
* @brief 获取UID打印
* @param delay_ms
*/
void app_user_printf_uid(uint32_t delay_ms)
{
    uint8_t uid[13];
    Get_STM32_UID(uid);
    printf("\r\n UID: \r\n");
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12; i++)
    {
        printf("%x",*(uint8_t*) (uid+i));
    }
    printf("\r\n");

    HAL_Delay(delay_ms);
}

实验结果
可以看到串口输出的和内存里的地址 一样的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cat_milk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cat_milk/article/details/137593753

网友A:
所有 STM32 芯片的 UID 均为只读硬件寄存器,用于用于设备唯一标识,但不同系列的地址和长度略有差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