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麦麦茶水间] 【每周分享】为什么使用excel拟合出来的结果反算有问题

楼主(2025-10-15):
使用下面三个点拟合一条指数关系的趋势函数:
(41702.24953, 43200)
(61140.36083, 68100)
(71212.25643, 90900)
在excel里设置好并操作拟合生成趋势函数后,得到下图所示的关系式:
然后利用趋势函数反算计算值,得到如下:
发现计算值偏差很大,存在错误,研究了半天,以为是手动输入的公式错误导致的呢,不知道到底输入的对不对了~!

接着用AI尝试生成趋势函数:
得到的趋势函数如下所示:
并利用趋势函数反算计算值,得到如下:
这个是比较符合预期的,可以应用。
综上所述,可以使用AI来尝试拟合出你需要的趋势函数;不确定用excel拟合出来的趋势函数哪里操作的不对,各位坛友帮参谋一下~~

另外,在excel里面用一次函数曲线拟合,结果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:
难道还是手动输入的公式不对吗?
这个的2E-05x难道不是2*0.00001*x吗?神奇~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因为数字精度设置太小的问题,按如下操作后没有问题:

网友A:
还有这个功能呢!
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这个功能呢!
学习了

是的,可以用excel来拟合一些常用的曲线关系。

网友A:
我之前使用matlab来做数据曲线的拟合。
但matlab过于庞大了,如果excel有这个功能,这就方便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使用matlab来做数据曲线的拟合。
但matlab过于庞大了,如果excel有这个功能,这就方便多了 ...

是的,简单拟合可以用excel来操作,涉及算法什么的还是得靠matla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