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MA35D1如何不改变Power on setting设置,将qspi nand启动切换到USBD启动

楼主(2025-10-15):
如题,请大神解决一下。

网友A:
MA35D1 的 System Reset Controller (SRC) 提供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 (GPR),可用于在复位时传递信息。结合 BOOT_MODE 引脚复用,可以动态切换启动模式。

网友B:
可以用 Watchdog 复位 + 外部电路

网友C:
1.运行时修改 Boot Mode 引脚状态。
2.触发软件复位,使 Boot ROM 读取新的 Boot Mode 配置。
3.复位后进入 USBD 模式,通过 USB 工具下载固件。

网友D:
MA35D1 在不修改 Power on setting 的情况下,可通过硬件触发强制进入 USBD 启动。在系统复位时,拉低特定引脚(如 BOOT_SEL)并保持,复位后芯片会忽略默认启动设置,强制从 USBD 启动。操作时需参考数据手册确定具体引脚及时序要求,确保触发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A35D1 在不修改 Power on setting 的情况下,可通过硬件触发强制进入 USBD 启动。在系统复位时,拉低特定 ...

能否有具体操作指南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