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03/403A] AT32F4如何进入深度睡眠模式(Deepsleep Mode)

楼主(2025-10-15):
QuestionsAT32F4如何进入深度睡眠模式(Deepsleep Mode)?
Answer
AT32进入深度睡眠模式(Deepsleep Mode)前需要关闭SysTick定时器,否则会导致进入Deepsleep模式后再次被SysTick定时器唤醒的现象。
AT32F403A代码示例如下,其他型号请参考对应BSP路径\examples\pwc下Deepsleep例程。

    /* clear second flag */

    rtc_flag_clear(RTC_TS_FLAG);

    /* wait for the second flag to be set */

    while(rtc_flag_get(RTC_TS_FLAG) ==  RESET);

    /* set the wakeup time to 3 seconds */

    rtc_alarm_set(rtc_counter_get() + 3);

    /* wait for the register write to  complete */

    rtc_wait_config_finish();

    at32_led_off(LED2);

    /* save systick register configuration */

    systick_index = SysTick->CTRL;

    systick_index &=  ~((uint32_t)0xFFFFFFFE);

    /* disable systick */

    SysTick->CTRL &=  (uint32_t)0xFFFFFFFE;

    /* congfig the voltage regulator mode */

     pwc_voltage_regulate_set(PWC_REGULATOR_LOW_POWER);

    /* enter deep sleep mode */

    pwc_deep_sleep_mode_enter(PWC_DEEP_SLEEP_ENTER_WFI);

    /* restore systick register configuration  */

    SysTick->CTRL |= systick_index;

    /* wake up from deep sleep mode, congfig  the system clock */

    system_clock_recover();

    at32_led_on(LED2);

    for(index = 0; index < 500000;  index++);

类型:MCU应用
适用型号:AT32F4系列

网友A:
AT32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功耗大大降低

网友B:
深度睡眠应该只有uA级别的电流,通过心跳周期性唤醒的

网友C:
学习了,关闭SysTick定时器是关键步骤,否则会被唤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