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产品应用] 有没有把CW32L010的FALSH当成NVRAM使用的例程?

楼主(2025-10-15):
64KB的FLASH,还是512BYTE一个擦除,用来做NVRAM效果很好啊

网友A:
附件是一个CW32L010内部FLASH高地址(0xFC00~0xFF00)空间,模拟成EEPROM的例程,请参考!
数据存储格式为:30Bytes 数据 + 2Bytes CRC16。

网友B:
必须避开程序占用的扇区!可通过编译后的 *.map 文件查看程序占用的最高地址,选择该地址之后的扇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