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E0] APM32E030的RTC驱动(闹钟)

楼主(2025-10-15):
APM32E030的RTC支持闹钟功能;

驱动代码如下:
/* RTC初始化标记 */
#define RTC_BKP_DATA    (RTC_BAKP_DATA0)
#define BKP_DATA        (0x12345678)
/* 报警处理函数 */
static rtc_alarm_deal_func_f rtc_alarm_deal_func;
/*
* [url=/u/brief]@brief[/url]       RTC初始化
*
* @param       None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rtc_init(void)
{
    RTC_Config_T RtcStruct;
    RTC_TIME_T timeStruct;
    RTC_DATE_T dateStruct;
    EINT_Config_T eintConfig;

    /* 使能RTC区域写, 否则无法开启LSE */
  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(RCM_APB1_PERIPH_PMU);
    PMU_EnableBackupAccess();

    /* 备份值一致则无需重复初始化 */
    if (RTC_ReadBackup(RTC_BKP_DATA) != BKP_DATA) {
        /* 复位RTC域 */
        RCM_EnableBackupReset();
        __NOP();__NOP();__NOP();__NOP();
        RCM_DisableBackupReset();

        /* 开启LSE */
        RCM_ConfigLSE(RCM_LSE_OPEN);
        while (RCM_ReadStatusFlag(RCM_FLAG_LSERDY) != SET);
        RCM_ConfigDriveLSE(RCM_LSE_DRIVE_High);
        /* RTC 时钟为LSE */
        RCM_ConfigRTCCLK(RCM_RTCCLK_LSE);
        RCM_EnableRTCCLK();

        /* 配置RTC */
        RTC_Reset();
        RTC_ConfigStructInit(&RtcStruct);
        RtcStruct.format = RTC_HourFormat_24;
        /* 时钟先异步分配,再同步分频到RTC使用
         * 1HZ = 32768 / 128 / 256
         */
        RtcStruct.AsynchPrediv = 128 - 1;   /* 异步 */
        RtcStruct.SynchPrediv = 256 - 1;    /* 同步 */
        RTC_Config(&RtcStruct);
        /* 配置默认时间 */
        RTC_ConfigTimeStructInit(&timeStruct);
        timeStruct.hours = 12;
        timeStruct.minutes = 10;
        timeStruct.seconds = 10;
        timeStruct.H12 = RTC_H12_AM;
        if (RTC_ConfigTime(RTC_FORMAT_BIN, &timeStruct) == SUCCESS) {
            /* 配置默认日期 */
            RTC_ConfigDateStructInit(&dateStruct);
            dateStruct.weekday = RTC_WEEKDAY_TUESDAY;
            dateStruct.date = 23;
            dateStruct.month = RTC_MONTH_SEPTEMBER;
            dateStruct.year = 25;
            RTC_ConfigDate(RTC_FORMAT_BIN, &dateStruct);
        }
        RTC_WriteBackup(RTC_BKP_DATA, BKP_DATA);
    }

    /* EINT */
    /* 闹钟为EINT_17 */
    EINT_ConfigStructInit(&eintConfig);
    eintConfig.line    = EINT_LINE17;
    eintConfig.mode    = EINT_MODE_INTERRUPT;
    eintConfig.trigger = EINT_TRIGGER_RISING;
    eintConfig.lineCmd = ENABLE;
    EINT_Config(&eintConfig);

    /* 使能中断 */
    NVIC_SetPriority(RTC_IRQn, 0);
    NVIC_EnableIRQ(RTC_IRQn);

    /*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();
}
/*
* @brief       中断
*
* @param       None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RTC_IRQHandler(void)
{
    /* EINT_17 */
    if (EINT_ReadIntFlag(EINT_LINE17) != RESET) {
        EINT_ClearIntFlag(EINT_LINE17);
    }
    /* 报警标志 */
    if (RTC_ReadIntFlag(RTC_INT_FLAG_ALR) != RESET) {
        /*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    PMU_EnableBackupAccess();
        RTC_ClearIntFlag(RTC_INT_FLAG_ALR);
        /*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  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();
        (rtc_alarm_deal_func != NULL) ? rtc_alarm_deal_func() : NULL;
    }
}
/*
* @brief       获取RTC时间
*
* @param       dt: 日期时间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rtc_datetime_get(struct datetime_t *dt)
{
    RTC_TIME_T timeStruct;
    RTC_TIME_T timeStruct2;
    RTC_DATE_T dateStruct;
    RTC_DATE_T dateStruct2;

    if (dt != NULL) {
        do {
            RTC_ReadTime(RTC_FORMAT_BIN, &timeStruct);
            RTC_ReadTime(RTC_FORMAT_BIN, &timeStruct2);
            RTC_ReadDate(RTC_FORMAT_BIN, &dateStruct);
            RTC_ReadDate(RTC_FORMAT_BIN, &dateStruct2);
            /* 确保两次读取的数据完全一致,避免卡跨时间点位置导致时间错乱 */
            if ((memcmp(&timeStruct, &timeStruct2, sizeof(RTC_TIME_T)) == 0) && \
                (memcmp(&dateStruct, &dateStruct2, sizeof(RTC_DATE_T)) == 0)) {
                dt->second = timeStruct.seconds;
                dt->minute = timeStruct.minutes;
                dt->hour = timeStruct.hours;
                dt->day = dateStruct.date;
                dt->month = dateStruct.month;
                dt->year = 2000 + dateStruct.year;
                dt->week = dateStruct.weekday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 while (1);
    }
}
/*
* @brief       设置RTC时间
*
* @param       dt: 日期时间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rtc_datetime_set(struct datetime_t *dt)
{
    RTC_TIME_T timeStruct;
    RTC_TIME_T timeStruct2;
    RTC_DATE_T dateStruct;
    RTC_DATE_T dateStruct2;
    uint8_t state;
    uint8_t state2;

    /* 填充数据 */
    timeStruct.seconds = dt->second;
    timeStruct.minutes = dt->minute;
    timeStruct.hours = dt->hour;
    dateStruct.date = dt->day;
    dateStruct.month = dt->month;
    dateStruct.year = dt->year % 100;
    dateStruct.weekday = dt->week;

    if (dt != NULL) {
        do {
            /*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        PMU_EnableBackupAccess();
            /* 配置时间日期 */
            state = RTC_ConfigTime(RTC_FORMAT_BIN, &timeStruct);
            state2 = RTC_ConfigDate(RTC_FORMAT_BIN, &dateStruct);
            if ((state != SUCCESS) || (state2 != SUCCESS)) {
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RTC_ReadTime(RTC_FORMAT_BIN, &timeStruct2);
            RTC_ReadDate(RTC_FORMAT_BIN, &dateStruct2);
            /* 确保读取的数据与写入的完全一致 */
            if ((memcmp(&timeStruct, &timeStruct2, sizeof(RTC_TIME_T)) == 0) && \
                (memcmp(&dateStruct, &dateStruct2, sizeof(RTC_DATE_T)) == 0)) {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 while (1);
        /*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  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();
    }
}
/*
* @brief       设置RTC闹钟时间
*
* @param       alarm_dt: 闹钟日期时间
*              alarm_mask: 闹钟屏蔽位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rtc_alarm_datetime_set(struct datetime_t *alarm_dt, struct alarm_mask_t *alarm_mask)
{
    RTC_ALARM_T alarmStruct;
    uint32_t mask = 0;

    if (alarm_dt != NULL) {
        /*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    PMU_EnableBackupAccess();
        /* 先关闭闹钟才允许更新闹钟时间 */
        if (RTC_DisableAlarm() == SUCCESS) {
            mask |= (((alarm_mask->mask_second != 0) ? 1UL : 0) << 7);
            mask |= (((alarm_mask->mask_minute != 0) ? 1UL : 0) << 15);
            mask |= (((alarm_mask->mask_hour != 0) ? 1UL : 0) << 23);
            mask |= (((alarm_mask->mask_day != 0) ? 1UL : 0) << 31);

            RTC_ConfigAlarmStructInit(&alarmStruct);
            alarmStruct.time.hours = alarm_dt->hour;
            alarmStruct.time.minutes = alarm_dt->minute;
            alarmStruct.time.seconds = alarm_dt->second;
            alarmStruct.AlarmDateWeekDay = ((alarm_mask->specify_day_or_week != 0) ? alarm_dt->week : alarm_dt->day);
            alarmStruct.AlarmDateWeekDaySel = (RTC_WEEKDAY_SEL_T)alarm_mask->specify_day_or_week;
            alarmStruct.AlarmMask = mask;
            RTC_ConfigAlarm(RTC_FORMAT_BIN, &alarmStruct);
            RTC_ClearIntFlag(RTC_INT_FLAG_ALR);
            /* 使能报警中断 */
            RTC_EnableInterrupt(RTC_INT_ALR);
            RTC_EnableAlarm(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  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();
    }
}
/*
* @brief       获取RTC闹钟时间
*
* @param       alarm_dt: 闹钟日期时间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rtc_alarm_datetime_get(struct datetime_t *alarm_dt)
{
    RTC_ALARM_T alarmStruct;

    if (alarm_dt != NULL) {
        memset(alarm_dt, 0, sizeof(struct datetime_t));
        RTC_ReadAlarm(RTC_FORMAT_BIN, &alarmStruct);
        alarm_dt->second = alarmStruct.time.seconds;
        alarm_dt->minute = alarmStruct.time.minutes;
        alarm_dt->hour = alarmStruct.time.hours;
        if (alarmStruct.AlarmDateWeekDaySel == RTC_WEEKDAY_SEL_DATE) {
            alarm_dt->day = alarmStruct.AlarmDateWeekDay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alarm_dt->week = alarmStruct.AlarmDateWeekDay;
        }
    }
}
/*
* @brief       关闭闹钟
*
* @param       None
*
* @retval      0-失败, 1-成功
*
*/
uint8_t bsp_rtc_alarm_disable(void)
{
    uint8_t ret = 0;

    /* 允许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PMU_EnableBackupAccess();
    RTC_DisableInterrupt(RTC_INT_ALR);
    ret = RTC_DisableAlarm();
    /* 禁止RTC寄存器可写 */
    PMU_DisableBackupAccess();

    return (ret == SUCCESS);
}
/*
* @brief       注册报警处理函数
*
* @param       func: 报警处理函数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rtc_alarm_deal_func_register(rtc_alarm_deal_func_f func)
{
    rtc_alarm_deal_func = func;
}

测试代码如下:
struct datetime_t datetime_get;
struct datetime_t datetime_set;
uint8_t flag_datetime_set;

struct datetime_t app_alarm_datetime;
struct datetime_t app_alarm_datetime_get;
struct alarm_mask_t app_alarm_mask;
uint8_t wait_for_alarm;
void test_gpio_init(void)
{
  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;
  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(RCM_AHB_PERIPH_GPIOA);
    GPIO_ConfigStructInit(&gpioConfig);
    gpioConfig.pin     = GPIO_PIN_5;
    gpioConfig.mode    = GPIO_MODE_OUT;
    gpioConfig.outtype = GPIO_OUT_TYPE_PP;
    gpioConfig.speed  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Config.pupd    = GPIO_PUPD_NO;
    GPIO_Config(GPIOA, &gpioConfig);
}
void test_gpio_toggle(void)
{
    (GPIO_ReadOutputBit(GPIOA, GPIO_PIN_5) == BIT_SET) ? \
        GPIO_ClearBit(GPIOA, GPIO_PIN_5) : \
        GPIO_SetBit(GPIOA, GPIO_PIN_5);
    wait_for_alarm = 2;
}
// 应用初始化
void app_init(void)
{
    bsp_rtc_alarm_deal_func_register(test_gpio_toggle);
    bsp_rtc_init();
}
// 应用任务
void app_task(void)
{
    /* 日期时间 */
    bsp_rtc_datetime_get(&datetime_get);
    if (flag_datetime_set != 0) {
        flag_datetime_set = 0;
        bsp_rtc_datetime_set(&datetime_set);
    }
    /* 闹钟 */
    if ((wait_for_alarm == 0) && (datetime_get.second < 30)) {
        app_alarm_datetime = datetime_get;
        app_alarm_datetime.second += 5;
        bsp_rtc_alarm_datetime_set(&app_alarm_datetime, &app_alarm_mask);
        bsp_rtc_alarm_datetime_get(&app_alarm_datetime_get);
        wait_for_alarm = 1;
    } else if (wait_for_alarm == 2) {
        bsp_rtc_alarm_disable();
    }
}

详细代码,请查看附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