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错误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

楼主(2025-10-16):
请帮忙解决“无法启动GDB服务器”错误,我用CUBEIDE对STM32F103C8T6进行编程。在解决了许多错误之后,现在出现了这个错误“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”,试了不同的端口号,还将调试探头从“OPEN OCD”更改为“GDB SERVER”,但都没有用。

网友A:
调试探头配置有问题?

网友B:
关闭防火墙还有杀毒软件

网友C:
重新拔插一下ST-Link的USB线,或按下ST-Link上的复位按钮

网友D:
目标板未供电或电压不稳?

网友E:
如果使用ST-Link,固件版本是否最新

网友F:
检查芯片是否启用了读保护,导致调试器无法连接。

网友G:
OpenOCD默认使用GDB端口和elnet端口。如果这些端口被占用,会导致GDB服务器启动失败。

网友B:
查看是否有其他进程占用端口。

网友H:
更换GDB服务器端口,避免冲突

网友G:
ST-Link未连接或驱动问题。

网友I:
查看OpenOCD日志吧

网友J:
更新工具链,用最新版本的CubeIDE,旧版本可能存在OpenOCD兼容性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