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/USB/其他总线] I2C通信接口在MCP16701与其他系统元件通信过程中,如何确保通信的抗干扰能力?

楼主(2025-10-16):
I2C通信接口在MCP16701与其他系统元件通信过程中,如何确保通信的抗干扰能力,特别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?

网友A:
MCP16701 的 I2C 通信抗干扰可通过:1. 总线加 4.7kΩ 上拉电阻,稳定高低电平;2. 缩短布线长度,避免与强干扰线并行;3. 采用屏蔽线或双绞线;4. 软件加入校验机制(如 CRC)、重试逻辑,检测并处理错误,确保数据可靠传输。

网友B:
确保 MCP16701 的 I2C 通信抗干扰:
布线短直,SDA/SCL 线绞合,远离强干扰源(如电机、高频电路)。
线上加 4.7kΩ 上拉电阻,稳定信号电平;必要时串接 100Ω 限流电阻,抑制尖峰。
电源端并接 100nF 陶瓷电容滤波,减少电源噪声耦合。
软件实现重试机制,校验数据(如 CRC),应对偶发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