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重命名STM32CubeIDE项目出错

楼主(2025-10-16):
如何在STM32CubeIDE中重命名项目名称?重命名STM32CubeIDE项目出错。

我右键单击项目名称并选择重命名,会出现以下错误。

网友A:
在STM32CubeIDE中直接重命名项目可能会导致资源处理错误,因为IDE内部许多文件和配置都引用了原始项目名称。

网友B:
手动重命名项目文件夹,修改项目元数据

网友C:
先在文件管理器重命名文件夹 → 修正.project和.cproject中的名称 → 处理 CubeMX 相关文件 → 清理重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