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PolarFire® Core FPGA和SoC通过什么方式将客户成本降低多达30%?

楼主(2025-10-16):
PolarFire® Core FPGA和SoC通过什么方式将客户成本降低多达30%?

网友A:
通过移除冗余的集成串行收发器模块

网友B:
架构优化

网友C:
它们还提供了灵活的设计选项,允许客户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配置,进一步优化成本。

网友D:
Core FPGA 和 SoC 通过以下方式降低成本:
功能精简:移除高速串行收发器等非核心功能,减少硬件复杂度。
测试优化:简化测试流程,降低测试成本。
引脚兼容:与原系列引脚兼容,便于设计迁移,节省开发成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