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设备模式下偶发掉线,怀疑跟电源纹波有关

楼主(2025-10-16):
在设备模式下当作U盘用,偶尔电脑会提示设备断开又重连,像是“短暂失联”那种。电源部分用的是DC-DC稳压输出,看示波器波形有一点纹波,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,感觉系统在某种负载变化时就容易掉线。

网友A:
我感觉电源纹波真有可能影响PLL锁相,建议加钽电容。

楼主:
用USB抓包工具看看掉线时的数据,有时候是协议超时。

网友B:
我以前碰过类似情况,后来加了个磁珠就稳定了。

网友C:
是不是VDDUSB那一路滤波电容太小?可以试试加大一点。

网友D:
电脑USB口供电质量也可能是元凶,换台PC试下?

网友E:
我怀疑是DP/DM走线阻抗不匹配,导致边沿反射。

网友F:
加一个TVS管看看有没有改善,ESD干扰有时候挺隐蔽。

网友G:
掉线频率固定吗?定期掉就可能是固件bug。

网友H:
USB枚举那段代码看看,有没有超时重试逻辑。

网友I:
U盘堆栈在高速模式下容易卡,换成全速再测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