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总线有时收不到报文,怀疑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

楼主(2025-10-16):
CAN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,偶尔会出现接收不响应的情况,但发送还行。用逻辑分析仪看,CAN线上信号是有的。怀疑是不是NVIC优先级没配好,中断被别的任务占掉了。

网友A:
检查一下是否开启了优先级分组,否则优先级不生效。

网友B:
我遇过类似的,是FreeRTOS任务优先级设置太高抢了中断。

楼主:
是不是用了HAL库的延时函数?那东西会卡中断。

网友C:
如果用FIFO接收,注意别让它溢出,清标志要及时。

网友D:
调试的时候加个LED在中断里闪一下,看看是不是没进中断。

网友E:
我之前是因为CAN回调函数里逻辑太重导致的。

网友F:
有时候是滤波器配置不全,部分ID没被接收。

网友G:
G4的CAN时序比F1敏感,重新算一下位段配置试试。

网友H:
中断里别调用printf,那样会把响应拖死。

网友I:
你能复现吗?固定时段出现就好排查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