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ADC采样结果偶尔异常,像被“电流冲了一下”

楼主(2025-10-16):
我在测电压信号时,ADC偶尔跳出一个极端值,比如200mV的信号突然读到接近3V。测过前端电路稳定,怀疑是ADC采样时序或DMA同步出问题。奇怪的是每次都在某个外设动作后出现。

网友A:
ADC和TIM触发不同步会出现那种偶发峰值。

网友B:
是不是共享通道没加采样保持时间,太短会抖。

网友C:
DMA是不是在采样期间被别的外设打断了?

楼主:
我以前加了个RC滤波就好了,ADC太灵敏。

网友D:
如果用到内部参考电压,稳定时间一定要够。

网友E:
查查是不是触发源被重复触发了。

网友F:
我在G0上也见过,后来延长采样周期解决的。

网友G:
采样电容太小的话,负载变化也会让结果乱。

网友H:
你关掉DMA单步采样看还会不会乱跳?

网友I:
电源纹波或者接地问题也可能是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