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看门狗有时没喂上,系统莫名重启

楼主(2025-10-16):
主循环里按时喂狗,逻辑上没问题,但设备运行几小时后还是会突然复位。感觉像是代码在某处被阻塞,或者中断打断喂狗时机。加调试口输出后更难复现了,挺诡异。

网友A:
可以试试改成窗口看门狗,监控会更精准。

网友B:
是不是中断太多,喂狗函数被延后了?

网友C:
我有一次是因为临界区锁太久,导致IWDG超时。

网友D:
调试口会改变执行节奏,这种情况真难查。

楼主:
加个时间戳记录喂狗间隔,有助排查。

网友E:
我后来用硬件定时器喂狗,彻底稳了。

网友F:
有DMA或者低功耗切换的地方要小心。

网友G:
也可能是栈溢出破坏了变量,结果喂狗没执行。

网友H:
我建议在喂狗前后加个标志,看是否被执行到。

网友I:
L0系列的IWDG有时钟源波动,也会有影响。

网友J:
喂狗时机不当?

网友K:
看门狗配置错误吧/

网友L:
可能是中断优先级或嵌套问题。

网友M:
电源噪声?

网友N:
通过RCC->CSR确认是否为看门狗复位。

网友O:
避免高优先级中断或外设卡死导致喂狗延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