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SPI通信偶发丢字节,怀疑是DMA冲突

楼主(2025-10-16):
用SPI+DMA模式传数据,主机是MCU,偶尔接收的数据前几个字节会错位。逻辑分析仪上看时序没乱,像是DMA启动时机偏了一点。换成中断模式就正常,但效率太低。

网友A:
是不是用了半字节传输模式?那会错位。

网友B:
我之前加了一个小延时再开DMA就稳定了。

网友C:
是不是TX和RX DMA通道优先级没设好?

网友D:
有的HAL版本SPI DMA有bug,升级库试试。

网友E:
SPI空闲标志位判断太早也会导致错位。

楼主:
检查一下DMA缓存区是不是被重用了。

网友F:
G4系列的DMA挺快,时机没对齐就会错。

网友G:
我后来直接手动触发DMA,用事件同步。

网友H:
逻辑分析仪看到没问题但DMA乱,真头疼。

网友I:
可以考虑用双缓冲DMA,切换更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