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低功耗模式唤醒后UART不工作,要重新初始化

楼主(2025-10-16):
系统从STOP模式唤醒后,UART发不出数据,HAL库函数都返回OK,但波形没动。必须重新初始化UART才恢复。查了RM说时钟要重新配置,但感觉自己代码里已经处理了。

网友A:
可能是LSE没锁相导致时钟源切换失败。

网友B:
我也踩过这个坑,要重新开USART时钟。

网友C:
L4的STOP模式会关掉外设时钟,不自动恢复。

网友D:
可以在唤醒回调里重新设置波特率。

网友E:
检查一下是不是复位标志没清,导致配置没生效。

网友F:
我用LL库后就没再出问题,HAL有时候乱。

楼主:
用DBGMCU看寄存器状态,会发现时钟真没开。

网友G:
有的电源模式会保留寄存器,但时钟被关。

网友H:
我一般唤醒后统一重配所有外设。

网友I:
你用的是STOP1还是STOP2?两种差别挺大。

网友J:
STOP模式会关闭部分时钟,唤醒后若未重新配置UART的时钟源,会导致UART外设无时钟驱动。

网友K:
外设可能未重新使能

网友L:
若UART使用DMA,STOP模式可能中断DMA传输,唤醒后未重置DMA状态。

网友M:
中断标志未清除?

网友N:
HAL库版本有Bug?

网友O:
在唤醒回调函数中强制重新初始化UART

网友P:
检查GPIO配置,STOP模式可能重置GPIO配置,需在唤醒后恢复为复用功能

网友Q:
若使用DMA,唤醒后需重新配置DMA通道并清除中断标志

网友R:
重新初始化UART

网友S:
重新开USART时钟

网友T:
我曾踩过这个坑,要重新开USART时钟

网友T:
要吗就在唤醒回调里重新设置波特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