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USB虚拟串口在大数据传输时偶发死锁

楼主(2025-10-16):
用CDC类做虚拟串口,连续传输几百KB后会卡死。PC端还显示连接着,但MCU不再响应。怀疑是FIFO溢出或者中断没及时清掉。HAL库版本是CubeF4 V1.27。

网友A:
感觉F4的USB堆栈有点脆弱,最好少改源码。

网友B:
F4那代USB库确实不太稳定,建议用最新的中间件。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传输缓冲区被写坏。

网友D:
我用TinyUSB替换HAL后问题就没了。

网友E:
是不是中断优先级太低,USB被延迟处理?

网友F:
可以试试加上流控,别一次发太多。

网友G:
我也遇过,发太快会卡,PC还以为还连着。

楼主:
USB OTG FS那块的FIFO一定要对齐配置。

网友H:
抓包分析一下,看是IN还是OUT通道卡死。

网友I:
有时候是缓存没flush,造成死循环。

网友J:
中断未及时处理?

网友K:
HAL库可能有BUG

网友L:
USB DMA与其他外设共享总线,大数据传输时可能因总线争用导致延迟。

网友M:
在发送数据前,调用HAL_PCD_EP_GetRxCount或HAL_PCD_EP_IsStall检查FIFO是否可写。若FIFO满,可延迟重试或丢弃数据

网友N:
是不是需要增大FIFO缓冲区

网友O:
缩短ISR执行时间,清除中断标志。

网友P:
检查HAL库的USB中断处理函数是否正确清除中断标志

网友Q:
升级HAL库

网友R:
很可能是FIFO溢出或中断处理不当导致USB状态机卡死。

网友S:
是不是传输缓冲区被写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