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PWM输出频率偶尔飘,像是定时器“打瞌睡”

楼主(2025-10-16):
用TIM1输出PWM驱动一个小电机,频率是固定的1kHz,但测到偶尔会短暂漂移几十Hz,肉眼看不到但仪器能测到。主循环里有些耗时操作,不知道是不是中断干扰。

网友A:
有时候DMA更新CCR也会出现暂态误差。

网友B:
中断太频繁确实可能影响计数更新。

网友C:
是不是在主循环里用HAL_Delay之类的?

网友D:
我怀疑是时钟源切换不稳,HSE抖动?

网友E:
G0的HSI频率不太稳,尽量用外部晶振。

网友F:
PWM更新事件配置看看,有没有重影。

网友G:
加个示波器抓触发点看看是不是抖。

网友H:
我在低端系列上见过,电源噪声影响定时器。

楼主:
你是用单通道PWM还是互补?有区别的。

网友I:
TIM1预分频器设定改下看看有无改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