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使用内部RC振荡时I2C通信不稳定

楼主(2025-10-16):
项目为了省晶振,用内部RC当系统时钟。I2C用标准模式时基本正常,但换成400kHz后通信经常失败。看波形像时序飘动,SCL周期不太稳定。

网友A:
RC漂太大了,建议还是外部晶振更省心。

网友B:
RC振荡器的精度确实不够,I2C对时序挺敏感。

网友C:
我也试过,超过100kHz就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D:
可以尝试用时钟校准功能调一下HSI。

网友E:
C0系列RC校准寄存器挺好用的。

网友F:
要不就换回晶振吧,I2C高频真挑时钟。

网友G:
如果是短线通信还好,线长点更容易错。

网友H:
可以测测温度变化,会影响RC精度。

网友I:
我感觉400kHz下内部RC没救,改用外部源吧。

楼主:
有时候调高I2C rise time能稍微稳点。

网友J:
很可能是HSI的频率偏差和抖动导致I2C高速模式时序不稳定。

网友K:
校准HSI并优化I2C分频参数。

网友L:
必要时降低I2C目标频率以增加容差。

网友L:
可能是时钟问题还有总线冲突

网友M:
试试切换至外部时钟

网友N:
内部RC振荡器的固有缺陷导致的吧

网友O:
根据总线电容优化上拉电阻

网友P:
可以动态切换时钟源,在关键通信阶段切换至HSE,非关键阶段使用HSI以节省功

网友Q:
测测温度

网友R:
建议还是外部晶振更省心

网友S:
可以尝试用时钟校准功能调一下HS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