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QSPI读外部Flash偶尔超时,像是等不到响应

楼主(2025-10-16):
系统用QSPI外接W25Q128,读操作大部分时间正常,但偶尔DMA方式下会超时,状态卡在Busy。检查硬件没问题,怀疑是某次切换模式或时序同步有误。

楼主:
H7这块外设挺挑的,最好参考官方例程改。

网友A:
H7的QSPI有时序 bug,试试关闭缓存再操作。

网友B:
是不是XIP模式下切DMA造成冲突?

网友C:
我后来加了超时复位机制才稳。

网友D:
W25系列有时候需要dummy cycles对齐。

网友E:
你用的HAL库版本是哪个?有老版本问题。

网友F:
SPI模式切换一定要flush FIFO,否则卡死。

网友G:
也可能是Flash偶发响应延迟,你加个重试机制。

网友H:
DMA传输长度过大也可能触发超时。

网友I:
我之前降频到40MHz就稳定了。

网友J:
大概率是DMA与QSPI的时序同步问题,或模式切换时未正确等待Flash就绪。

网友K:
在DMA传输前强制等待QSPI就绪。

网友L:
优化模式切换流程,加入复位操作。

网友L:
QSPI模式切换冲突?

网友M:
可能QSPI时钟频率设置过高,超过W25Q128的最大工作频率,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。

网友N:
DMA缓冲区地址未对齐?

网友O:
可能是DMA缓冲区大小超过硬件限制,导致传输错误。

网友P:
可能DMA传输过程中缓冲区被其他进程占用,引发数据冲突。

网友Q:
可能DMA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,或中断处理程序执行时间过长,导致超时检测失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