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E0] APM32E030的定时器驱动(PWM互补输出)

楼主(2025-10-16):
APM32E030的定时器有三类,不同定时器支持的功能互有差异,部分定时器支持互补输出,可用于控制电机;

驱动代码如下:
#define TIM_INS     (TMR1)

/* 定时器更新中断处理函数 */
static tim_update_deal_func_f tim_update_deal_func;
/* 100%占空比值 */
static uint32_t DUTY_100;
/*
* [url=/u/brief]@brief[/url]       PWM引脚初始化
*
* @param       None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static void bsp_tim_pwm_gpio_init(void)
{
  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;

    /*  PA8  -> TMR1_CH1
     *  PA9  -> TMR1_CH2
     *  PA10 -> TMR1_CH3
     *  PA11 -> TMR1_CH4
     *
     *  PB12 -> TMR1_BKIN
     *  PB13 -> TMR1_CH1N
     *  PB14 -> TMR1_CH2N
     *  PB15 -> TMR1_CH3N
     */
  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(RCM_AHB_PERIPH_GPIOA);
  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(RCM_AHB_PERIPH_GPIOB);
    GPIO_ConfigStructInit(&gpioConfig);
    gpioConfig.pin     =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 | GPIO_PIN_11;
    gpioConfig.mode   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Config.outtype = GPIO_OUT_TYPE_PP;
    gpioConfig.speed  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Config.pupd    = GPIO_PUPD_NO;
    GPIO_Config(GPIOA, &gpioConfig);
    gpioConfig.pin     = GPIO_PIN_12 | GPIO_PIN_13 | GPIO_PIN_14 | GPIO_PIN_15;
    GPIO_Config(GPIOB, &gpioConfig);
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A, GPIO_PIN_SOURCE_8, GPIO_AF_PIN2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A, GPIO_PIN_SOURCE_9, GPIO_AF_PIN2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A, GPIO_PIN_SOURCE_10, GPIO_AF_PIN2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A, GPIO_PIN_SOURCE_11, GPIO_AF_PIN2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B, GPIO_PIN_SOURCE_12, GPIO_AF_PIN2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B, GPIO_PIN_SOURCE_13, GPIO_AF_PIN2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B, GPIO_PIN_SOURCE_14, GPIO_AF_PIN2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B, GPIO_PIN_SOURCE_15, GPIO_AF_PIN2);
}
/*
* @brief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
*
* @param       ms: 定时间隔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tim_init(uint16_t ms)
{
    TMR_TimeBase_T timeBaseConfig;
    TMR_OCConfig_T OCcongigStruct;
    TMR_BDTInit_T BDTStruct;

    /* 寄存器AUTORLD为16bit */
    if ((ms >= 1) && (ms <= 6553)) {
        bsp_tim_pwm_gpio_init();

        /* 定时器周期 */
      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(RCM_APB2_PERIPH_TMR1);
        TMR_Reset(TIM_INS);
        TMR_ConfigTimeBaseStruct(&timeBaseConfig);
        /* CK_CNT=fCK_PSC/(PSC+1) */
        timeBaseConfig.div = 7200 - 1;              /* 10KHz */
        timeBaseConfig.period = (ms * 10) - 1;
        timeBaseConfig.clockDivision = TMR_CKD_DIV1;
        timeBaseConfig.counterMode = TMR_COUNTER_MODE_UP;
        timeBaseConfig.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      TMR_ConfigTimeBase(TIM_INS, &timeBaseConfig);

        /* PWM */
        DUTY_100 = timeBaseConfig.period;
        TMR_OCConfigStructInit(&OCcongigStruct);
        /* PWM 模式 1(计数器值 < 输出比较值时置为高,否则反之) */
        OCcongigStruct.OC_Mode = TMR_OC_MODE_PWM1;
        /* 输出使能 */
        OCcongigStruct.OC_OutputState = TMR_OUTPUT_STATE_ENABLE;
        /* 互补输出使能 */
        OCcongigStruct.OC_OutputNState = TMR_OUTPUT_NSTATE_ENABLE;
        /* 默认50%占空比 */
        OCcongigStruct.Pulse = (DUTY_100 + 1) / 2;
        OCcongigStruct.OC_Polarity = TMR_OC_POLARITY_HIGH;
        OCcongigStruct.OC_NPolarity = TMR_OC_NPOLARITY_HIGH;
        OCcongigStruct.OC_Idlestate = TMR_OCIDLESTATE_RESET;
        OCcongigStruct.OC_NIdlestate = TMR_OCNIDLESTATE_RESET;
        TMR_OC1Config(TIM_INS, &OCcongigStruct);
        TMR_OC2Config(TIM_INS, &OCcongigStruct);
        TMR_OC3Config(TIM_INS, &OCcongigStruct);
        TMR_OC4Config(TIM_INS, &OCcongigStruct);
        /* 使能预装载功能: 写入比较寄存器CC的值在更新事件后才起作用 */
        TMR_OC1PreloadConfig(TIM_INS, TMR_OC_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MR_OC2PreloadConfig(TIM_INS, TMR_OC_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MR_OC3PreloadConfig(TIM_INS, TMR_OC_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MR_OC4PreloadConfig(TIM_INS, TMR_OC_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/* 刹车 */
        TMR_ConfigBDTStructInit(&BDTStruct);
        BDTStruct.RMOS_State = TMR_RMOS_STATE_DISABLE;
        BDTStruct.IMOS_State = TMR_IMOS_STATE_DISABLE;
        BDTStruct.lockLevel = TMR_LOCK_LEVEL_OFF;
        /* 定时器时钟源为72MHz, 死区时间1us = 72  */
        BDTStruct.deadTime = 72;
        /* 使能刹车功能 */
        BDTStruct.breakState = TMR_BREAK_STATE_ENABLE;
        /* 刹车信号高电平有效 */
        BDTStruct.breakPolarity = TMR_BREAK_POLARITY_HIGH;
        /* 刹车信号无效时自动恢复输出 */
        BDTStruct.automaticOutput = TMR_AUTOMATIC_OUTPUT_ENABLE;
        TMR_ConfigBDT(TIM_INS, &BDTStruct);
        /* 不使能刹车信号无效自动恢复输出功能时,需调用此函数手动开启互补输出 */
//        TMR_EnablePWMOutputs(TIM_INS);

        /* 使能更新中断 */
        TMR_EnableInterrupt(TIM_INS, TMR_INT_UPDATE);
        /* 使能刹车中断 */
        TMR_EnableInterrupt(TIM_INS, TMR_INT_BRK);
        /* 使能中断 */
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TMR1_BRK_UP_TRG_COM_IRQn, 0);
        NVIC_EnableIRQ(TMR1_BRK_UP_TRG_COM_IRQn);

        /* 使能定时器 */
        TMR_Enable(TIM_INS);
    }
}
/*
* @brief       中断
*
* @param       None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TMR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(void)
{
    /* 更新标志 */
    if (TMR_ReadIntFlag(TIM_INS,  TMR_INT_FLAG_UPDATE) == SET) {
        TMR_ClearIntFlag(TIM_INS,  TMR_INT_FLAG_UPDATE);
        (tim_update_deal_func != NULL) ? tim_update_deal_func() : NULL;
    }
    /*  刹车标志 */
    if (TMR_ReadIntFlag(TIM_INS,  TMR_INT_FLAG_BRK) == SET) {
        TMR_ClearIntFlag(TIM_INS,  TMR_INT_FLAG_BRK);
    }
}
/*
* @brief       定时器更新处理函数注册
*
* @param       func: 定时器更新中断处理函数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tim_update_deal_func_register(tim_update_deal_func_f func)
{
    tim_update_deal_func = func;
}
/*
* @brief       PWM占空比设置
*
* @param       duty1: PWM1占空比
*              duty2: PWM2占空比
*              duty3: PWM3占空比
*              duty4: PWM4占空比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pwm_duty_set(uint8_t duty1, uint8_t duty2, uint8_t duty3, uint8_t duty4)
{
    (duty1 <= 100) ? \
        TMR_SetCompare1(TIM_INS, (DUTY_100 + 1) * duty1 / 100) : NULL;
    (duty2 <= 100) ? \
        TMR_SetCompare2(TIM_INS, (DUTY_100 + 1) * duty2 / 100) : NULL;
    (duty3 <= 100) ? \
        TMR_SetCompare3(TIM_INS, (DUTY_100 + 1) * duty3 / 100) : NULL;
    (duty4 <= 100) ? \
        TMR_SetCompare4(TIM_INS, (DUTY_100 + 1) * duty4 / 100) : NULL;
}

测试代码如下:
/* 占空比 */
uint8_t pwm1_duty = 20;
uint8_t pwm2_duty = 40;
uint8_t pwm3_duty = 60;
uint8_t pwm4_duty = 80;
void test_gpio_init(void)
{
  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;
  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(RCM_AHB_PERIPH_GPIOA);
    GPIO_ConfigStructInit(&gpioConfig);
    gpioConfig.pin     = GPIO_PIN_5;
    gpioConfig.mode    = GPIO_MODE_OUT;
    gpioConfig.outtype = GPIO_OUT_TYPE_PP;
    gpioConfig.speed  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Config.pupd    = GPIO_PUPD_NO;
    GPIO_Config(GPIOA, &gpioConfig);
}
void test_gpio_toggle(void)
{
    (GPIO_ReadOutputBit(GPIOA, GPIO_PIN_5) == BIT_SET) ? \
        GPIO_ClearBit(GPIOA, GPIO_PIN_5) : \
        GPIO_SetBit(GPIOA, GPIO_PIN_5);
}
// 应用初始化
void app_init(void)
{
    test_gpio_init();
    bsp_tim_update_deal_func_register(test_gpio_toggle);
    bsp_tim_init(100);
}

// 应用任务
void app_task(void)
{
    bsp_pwm_duty_set(pwm1_duty, pwm2_duty, pwm3_duty, pwm4_duty);
}

详细代码,请查看附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