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E0] APM32E030的定时器驱动(捕获)

楼主(2025-10-16):
APM32E030的定时器有三类,不同定时器支持的功能互有差异,部分定时器支持输入捕获功能;

驱动代码如下:
#define TIM_INS     (TMR3)

/* 定时器捕获数据获取函数 */
static tim_capture_data_func_f tim_capture_data_func_1;
static tim_capture_data_func_f tim_capture_data_func_2;

/* 捕获精度us */
#define CAPTURE_PRECISION   (100)
/* 最大周期 */
static uint32_t period_max;
/*
* [url=/u/brief]@brief[/url]       捕获引脚初始化
*
* @param       None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static void bsp_tim_capture_gpio_init(void)
{
  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;

    /*  PC6 -> TMR3_CH1
     *  PC8 -> TMR3_CH3
     */
  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(RCM_AHB_PERIPH_GPIOC);
    GPIO_ConfigStructInit(&gpioConfig);
    gpioConfig.pin     = GPIO_PIN_6 | GPIO_PIN_8;
    gpioConfig.mode   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Config.outtype = GPIO_OUT_TYPE_PP;
    gpioConfig.speed  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Config.pupd    = GPIO_PUPD_NO;
    GPIO_Config(GPIOC, &gpioConfig);
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C, GPIO_PIN_SOURCE_6, GPIO_AF_PIN0);
    GPIO_ConfigPinAF(GPIOC, GPIO_PIN_SOURCE_8, GPIO_AF_PIN0);
}
/*
* @brief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
*
* @param       None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tim_capture_init(void)
{
    TMR_TimeBase_T timeBaseConfig;
    TMR_ICConfig_T ICconfigstruct;

    bsp_tim_capture_gpio_init();

  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(RCM_APB1_PERIPH_TMR3);
    TMR_Reset(TIM_INS);
    TMR_ConfigTimeBaseStruct(&timeBaseConfig);
    /* CK_CNT=fCK_PSC/(PSC+1) */
    /* 10KHz,捕获精度是100us */
    timeBaseConfig.div = 7200 - 1;
    /* 最大捕获PWM周期为6s
     * 因AUTORLD寄存器为16位,所以period最大为65535
     * 同时AUTORLD寄存器限制,提高捕获精度,需同时缩短最大捕获PWM周期
     */
    timeBaseConfig.period = 60000 - 1;
    timeBaseConfig.clockDivision = TMR_CKD_DIV1;
    timeBaseConfig.counterMode = TMR_COUNTER_MODE_UP;
    timeBaseConfig.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  TMR_ConfigTimeBase(TIM_INS, &timeBaseConfig);
    period_max = timeBaseConfig.period + 1;
    /* 捕获PWM1:
     * 捕获通道1: 输入来源为TMR3_CH1
     * 捕获通道2: 输入来源为TMR3_CH1
     */
    TMR_ICConfigStructInit(&ICconfigstruct);
    ICconfigstruct.channel = TMR_CHANNEL_1;
    /* 捕获上升沿 */
    ICconfigstruct.ICpolarity = TMR_IC_POLARITY_RISING;
    ICconfigstruct.ICselection = TMR_IC_SELECTION_DIRECT_TI;    /* TMR3_CH1 */
    ICconfigstruct.ICprescaler = TMR_ICPSC_DIV1;
    ICconfigstruct.ICfilter = 0x00;
    TMR_ICConfig(TIM_INS, &ICconfigstruct);
    ICconfigstruct.channel = TMR_CHANNEL_2;
    /* 捕获下降沿 */
    ICconfigstruct.ICpolarity = TMR_IC_POLARITY_FALLING;
    ICconfigstruct.ICselection = TMR_IC_SELECTION_INDIRECT_TI;  /* TMR3_CH1 */
    TMR_ICConfig(TIM_INS, &ICconfigstruct);
    /* 捕获PWM2:
     * 捕获通道3: 输入来源为TMR3_CH3
     * 捕获通道4: 输入来源为TMR3_CH3
     */
    TMR_ICConfigStructInit(&ICconfigstruct);
    ICconfigstruct.channel = TMR_CHANNEL_3;
    /* 捕获上升沿 */
    ICconfigstruct.ICpolarity = TMR_IC_POLARITY_RISING;
    ICconfigstruct.ICselection = TMR_IC_SELECTION_DIRECT_TI;    /* TMR3_CH3 */
    ICconfigstruct.ICprescaler = TMR_ICPSC_DIV1;
    ICconfigstruct.ICfilter = 0x00;
    TMR_ICConfig(TIM_INS, &ICconfigstruct);
    ICconfigstruct.channel = TMR_CHANNEL_4;
    /* 捕获下降沿 */
    ICconfigstruct.ICpolarity = TMR_IC_POLARITY_FALLING;
    ICconfigstruct.ICselection = TMR_IC_SELECTION_INDIRECT_TI;  /* TMR3_CH3 */
    TMR_ICConfig(TIM_INS, &ICconfigstruct);

    /* 使能捕获中断 */
    TMR_EnableInterrupt(TIM_INS, TMR_INT_CH1);
    TMR_EnableInterrupt(TIM_INS, TMR_INT_CH2);
    TMR_EnableInterrupt(TIM_INS, TMR_INT_CH3);
    TMR_EnableInterrupt(TIM_INS, TMR_INT_CH4);
    /* 使能中断 */
    NVIC_SetPriority(TMR3_IRQn, 0);
    NVIC_EnableIRQ(TMR3_IRQn);
    /* 使能定时器 */
    TMR_Enable(TIM_INS);
}
/*
* @brief       定时器捕获数据获取函数注册
*
* @param       func: 定时器捕获数据获取函数
*
* @retval      None
*
*/
void bsp_tim_capture_capture_data_func_register(uint8_t index, tim_capture_data_func_f func)
{
    if (index == 1) {
        tim_capture_data_func_1 = func;
    } if (index == 2) {
        tim_capture_data_func_2 = func;
    }
}

测试代码如下:
/* PWM输出 */
uint8_t pwm1_output_duty = 20;
uint8_t pwm2_output_duty = 35;

/* PWM捕获 */
uint16_t pwm1_capture_duty;
uint32_t pwm1_capture_hz;
uint16_t pwm2_capture_duty;
uint32_t pwm2_capture_hz;
void test_gpio_init(void)
{
  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;
  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(RCM_AHB_PERIPH_GPIOA);
    GPIO_ConfigStructInit(&gpioConfig);
    gpioConfig.pin     = GPIO_PIN_5;
    gpioConfig.mode    = GPIO_MODE_OUT;
    gpioConfig.outtype = GPIO_OUT_TYPE_PP;
    gpioConfig.speed  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Config.pupd    = GPIO_PUPD_NO;
    GPIO_Config(GPIOA, &gpioConfig);
}
void test_gpio_toggle(void)
{
    (GPIO_ReadOutputBit(GPIOA, GPIO_PIN_5) == BIT_SET) ? \
        GPIO_ClearBit(GPIOA, GPIO_PIN_5) : \
        GPIO_SetBit(GPIOA, GPIO_PIN_5);
}

void pwm1_capture_data(uint16_t duty, uint32_t pwm_hz)
{
    pwm1_capture_duty = duty;
    pwm1_capture_hz = pwm_hz;
}

void pwm2_capture_data(uint16_t duty, uint32_t pwm_hz)
{
    pwm2_capture_duty = duty;
    pwm2_capture_hz = pwm_hz;
}
// 应用初始化
void app_init(void)
{
    test_gpio_init();
    /* PWM输出 */
    bsp_tim_pwm_update_deal_func_register(test_gpio_toggle);
    bsp_tim_pwm_init(1);
    /* PWM捕获 */
    bsp_tim_capture_capture_data_func_register(1, pwm1_capture_data);
    bsp_tim_capture_capture_data_func_register(2, pwm2_capture_data);
    bsp_tim_capture_init();
}

// 应用任务
void app_task(void)
{
    /* PWM输出 */
    bsp_tim_pwm_duty_set(pwm1_output_duty, pwm2_output_duty);
}

详细代码,请查看附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