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32G43x] 配置IAP的bootloader和app工程,烧录boot和app后,发现boot程序没了

楼主(2025-10-16):
bootloader程序:

boot的工作地址没变,在0x8000000,size给了4000,跳转的地址是0x8004200,尝试直接跳转是可以的。

app程序:
烧录地址改为0x8004200,size给了10000;并且这个VECT值也改了,但是烧录完app,前面的程序就好像被刷掉了,这是为什么?有没有佬懂的

楼主:
已解决,不能用keil烧录,没涉及到的空间会被刷掉,需要将编译的两个文件合并即可

网友A:
boot和app程序完全可以逐个烧录的呀,本来代码就是存储在不一样的内存地址空间的呢,估计还是哪里存在点问题,楼主可以再看下。

网友B:
Keil烧录要修改代码段的起始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eil烧录要修改代码段的起始地址

软件里面的魔法棒那改过了,烧录进去,除了设定的地址,其他地址都被重新刷了,也就是前面的bootloader的地址被刷掉了。除了魔法棒那,那个中断向量表也改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oot和app程序完全可以逐个烧录的呀,本来代码就是存储在不一样的内存地址空间的呢,估计还是哪里存在点问 ...

如果可以的话,那我就明白为何了,烧录完app后的感觉就是前面的bootloader地址也被刷掉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不能用keil烧录,没涉及到的空间会被刷掉,需要将编译的两个文件合并即可 ...

1.app起始地址没改?
2.烧录app时要选择扇区擦除。

网友D:
改app这里就行

网友E:
楼主 正解。
我们是先调整好程序,再生成APP的bin文件,然后再通过IAP升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