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PCB打样过程有什么注意事项?

楼主(2025-10-16):
第一、要注意打样数量

企业在大规模量产之前往往需要制作一批PCB样板来进行测试,而这一部分其实也占据了企业的一定成本,特别是企业体量较大、生产的PCB类型较多时,那么PCB打样和测试成本也是极为可观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企业在PCB打样过程中应注意打样的数量。

第二、要确认器件封装

在电路板上焊接上有特定作用的芯片并用屏蔽罩封装,是电路板制作工艺中的一道工序。在PCB打样的过程中,委托方应该十分注意封装时内部的芯片、电子元器件是否有错焊,以此确保PCB打样的质量,进而才能够正常的验证功能和后续的进一步规模化生产。

楼主:
第三、要做全面的电气检查

在PCB打样后企业应进行全面的电气检查,确保排查PCB板的每一项功能、每一个细节,这是PCB打样的意义所在,也是后续PCB板能否大规模投入量产并确保极低不良率的保障所在。要做全面的电气检查,建议委托方和打样方合作开展排查才是更为严谨的测试方法。

楼主:
当然,还有一些信号完整性布局等需要双方共同注意和解决,但是总体来说PCB打样需要注意的问题大致就上述的几项。虽然市场中对pcb打样是什么意思也诸多疑问,但作为业内人士,把上述的几个问题做好全面的排查和检测,是确保pcb样板品质并转化为后续大规模生产的基础所在,对于PCB打样一定要充分严肃对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