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MDD桥堆开路失效或单向导通的原因与解决方案

楼主(2025-10-16):
MDD辰达半导体 桥堆(Bridge Rectifier)是电源电路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整流器件,它负责将交流电(AC)转换为直流电(DC),为后级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。然而在长期的客户应用中,FAE 常常接到反馈:电源输出异常、波形畸变或设备无法启动。经排查后发现,根本原因多是桥堆出现了开路失效或单向导通的问题。这类故障虽然常见,但诊断难度较大,若处理不当可能导致整机电源系统反复损坏。

一、故障现象
当桥堆发生开路或单向导通时,系统通常会出现以下几种表现:
输出电压明显偏低或不稳定,部分波形缺失;
电源模块周期性重启,无法正常维持工作;
电路中有交流纹波渗入直流端,导致噪声增大;
保险丝未断,但设备不启动;
用示波器观察整流输出,波形出现半波缺口或畸变。
这些症状通常意味着桥堆内部至少有一个二极管失效,无法正常导通或阻断。

二、主要失效原因分析
1. 器件开路(常见失效模式)
桥堆内部由四个二极管组成,若其中任意一只二极管出现开路(焊点脱落、芯片断裂或键合线烧断),则在交流周期的一半期间,电流路径被中断。结果是:输出端只在半波导通,表现为电压下降、波形缺口及纹波增大。
常见诱因:
过载电流或浪涌冲击导致芯片烧蚀;
热循环导致内部焊点疲劳;
长期高温工作引起封装老化、内部引线断裂。
2. 单向导通(内部短路或漏电)
当桥堆内部二极管部分短路或出现严重漏电时,交流输入的一个方向电流会被强制导通,另一方向被钳制,导致输出端电压被“拉偏”,波形呈现单边导通特征。
典型特征:
输出电压降低但不会为零;
输入端出现非对称电流波形;
电源可能伴随异响或过热。
原因可能包括:
反向耐压不足被击穿;
PCB 上污染或焊渣造成漏电;
过热或浪涌击穿内部 PN 结。
3. 外部焊接或接触问题
某些情况下桥堆本身并未损坏,而是引脚虚焊、焊盘氧化或接插件接触不良,使得电路等效为“间歇性开路”。此类故障在振动或温升条件下更容易复现。

三、FAE 现场排查方法
静态检测(万用表法)
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依次测量四个导通路径的正反向电阻。正常时应有两条路径导通、两条反向截止。若出现“全断”“全通”或反向漏电,则可确认故障点。
动态检测(示波器法)
通电后观察整流输出波形。若波形缺少半波或出现明显偏斜,即可判断为开路或单向导通。
热像检测
对桥堆上电运行后使用红外热像仪检查温升分布。若某一角温度异常高或明显低于其他角,说明该臂导通异常。

四、解决方案与预防措施
提高器件裕量
桥堆额定电流 ≥ 实际负载电流 × 1.5;
反向耐压 ≥ 输入电压峰值 × 2。
过低的额定参数是桥堆早期失效的主因之一。
加装浪涌与温度防护
在交流输入端并联 NTC 热敏电阻 限制浪涌;
加入 MOV 压敏电阻 抑制雷击尖峰;
对高功率应用,桥堆应加装 散热片或导热硅脂。
优化焊接与布局
桥堆靠近输入端布置,缩短回路;
确保焊盘清洁、锡量充足,避免虚焊;
避免铜箔过细导致局部发热集中。
定期维护与筛选
在老化测试中引入通断循环和温升应力;
对大批量产品进行漏电筛选,剔除潜在失效件。

桥堆开路失效或单向导通问题,本质上是二极管内部结构、工艺及热电应力的综合结果。FAE 在处理此类问题时,应结合器件检测、波形分析与热分布观测,找出根因,从选型、散热、防护和焊接四方面优化设计。
只有在设计初期充分考虑裕量与防护,才能让桥堆在长期运行中保持稳定导通,确保整流输出电压可靠纯净,为整个电源系统的稳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