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驱动SSD1306 0.96寸OLED的程序的编写步骤

楼主(2025-10-16):
第一部分:使用 MCC 进行硬件配置
创建新项目

打开 MPLAB X IDE,创建一个新项目,选择 PIC18F16Q41 作为你的设备。

打开 MCC (MPLAB Code Configurator)

在项目上右键,选择 "Tools" -> "MPLAB Code Configurator v5..." 或者点击工具栏上的 MCC 图标。

配置系统时钟 (System Module)

在 "System Module" 中,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钟源(例如,使用内部高频振荡器 HFINTOSC,如 64 MHz)。

确保系统时钟配置正确,外设需要稳定的时钟。

配置 I2C 外设

在 "Device Resources" 标签页中找到 "I2C" 驱动(可能是 I2C2 或 I2C1,取决于你的引脚选择)。

将其拖拽到你的项目图中。

在 "Pin Module" 中,确保 I2C 的 SDA 和 SCL 引脚被正确分配。例如:

SDA: RB2

SCL: RB1

在 I2C 的配置窗口中:

I2C Mode: Master mode

Speed: 100 kHz (标准模式,SSD1306 完全支持,如果需要可以提升到 400 kHz)

其他设置可以保持默认。

配置引脚 (Pin Module)

检查并确认所有引脚分配正确。对于 SSD1306,你只需要 I2C 的两个引脚。不需要复位引脚,我们可以用软件命令复位。

生成代码

点击 MCC 界面上的 "Generate" 按钮。MCC 将会根据你的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和相应的驱动程序。

楼主:
第二部分:编写 SSD1306 驱动代码
MCC 生成了硬件底层的代码,现在我们还需要编写 SSD1306 本身的驱动逻辑。

在你的项目中,创建一个新的头文件和一个新的源文件,例如 ssd1306.h 和 ssd1306.c。

ssd1306.h
#ifndef SSD1306_H
#define        SSD1306_H

#include <xc.h>
#include "mcc_generated_files/i2c2.h" // 根据你实际使用的 I2C 模块修改

// OLED 屏幕尺寸定义
#define SSD1306_WIDTH            128
#define SSD1306_HEIGHT           64

// I2C 地址 (通常为 0x3C 或 0x3D,根据你的模块)
#define SSD1306_I2C_ADDRESS      0x3C

// 控制字节
#define SSD1306_CONTROL_BYTE_CMD_SINGLE    0x80
#define SSD1306_CONTROL_BYTE_CMD_STREAM    0x00
#define SSD1306_CONTROL_BYTE_DATA_STREAM   0x40

// 常用命令 (来自数据手册)
#define SSD1306_CMD_DISPLAY_OFF            0xAE
#define SSD1306_CMD_DISPLAY_ON             0xAF
#define SSD1306_CMD_SET_DISPLAY_CLOCK_DIV  0xD5
#define SSD1306_CMD_SET_MULTIPLEX          0xA8
#define SSD1306_CMD_SET_DISPLAY_OFFSET     0xD3
#define SSD1306_CMD_SET_START_LINE         0x40
#define SSD1306_CMD_CHARGE_PUMP            0x8D
#define SSD1306_CMD_MEMORY_MODE            0x20
#define SSD1306_CMD_SEGREMAP               0xA1
#define SSD1306_CMD_COMSCAN_DEC            0xC8
#define SSD1306_CMD_COMSCAN_INC            0xC0
#define SSD1306_CMD_SET_COMPINS            0xDA
#define SSD1306_CMD_SET_CONTRAST           0x81
#define SSD1306_CMD_SET_PRECHARGE          0xD9
#define SSD1306_CMD_SET_VCOMDETECT         0xDB
#define SSD1306_CMD_DISPLAYALLON_RESUME    0xA4
#define SSD1306_CMD_DISPLAYALLON           0xA5
#define SSD1306_CMD_NORMAL_DISPLAY         0xA6
#define SSD1306_CMD_INVERT_DISPLAY         0xA7
#define SSD1306_CMD_DEACTIVATE_SCROLL      0x2E
#define SSD1306_CMD_ACTIVATE_SCROLL        0x2F
#define SSD1306_CMD_COLUMN_ADDR            0x21
#define SSD1306_CMD_PAGE_ADDR              0x22

// 函数原型
void SSD1306_WriteCommand(uint8_t command);
void SSD1306_WriteData(uint8_t data);
void SSD1306_Init(void);
void SSD1306_SetCursor(uint8_t x, uint8_t y);
void SSD1306_Clear(void);
void SSD1306_Update(void); // 用于在图形模式下更新整个屏幕
void SSD1306_DrawPixel(uint8_t x, uint8_t y, uint8_t color);
void SSD1306_WriteChar(char ch);
void SSD1306_WriteString(char* str);

#endif        /* SSD1306_H */

ssd1306.c
#include "ssd1306.h"

// 显存,用于存储屏幕上每个像素的状态 (128x64 pixels / 8 = 1024 bytes)
static uint8_t SSD1306_Buffer[SSD1306_WIDTH * SSD1306_HEIGHT / 8];

// 向 SSD1306 发送一个命令
void SSD1306_WriteCommand(uint8_t command) {
    uint8_t data[2];
    data[0] = SSD1306_CONTROL_BYTE_CMD_SINGLE;
    data[1] = command;
    I2C2_Write(SSD1306_I2C_ADDRESS, data, 2);
}

// 向 SSD1306 发送一个数据字节
void SSD1306_WriteData(uint8_t data) {
    uint8_t packet[2];
    packet[0] = SSD1306_CONTROL_BYTE_DATA_STREAM;
    packet[1] = data;
    I2C2_Write(SSD1306_I2C_ADDRESS, packet, 2);
}

// 初始化 SSD1306
void SSD1306_Init(void) {
    // 给OLED足够的启动时间
    __delay_ms(100);

    // 一系列初始化命令序列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DISPLAY_OFF);          // 关闭显示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T_DISPLAY_CLOCK_DIV); // 设置时钟分频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建议值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T_MULTIPLEX);        // 设置多路复用比例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HEIGHT - 1);               // 对于 64 像素高的屏幕是 63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T_DISPLAY_OFFSET);   // 设置显示偏移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无偏移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T_START_LINE | 0x00);// 设置起始行号为 0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CHARGE_PUMP);          // 启用电荷泵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x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x14 启用,0x10 禁用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MEMORY_MODE);          // 设置内存模式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水平寻址模式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GREMAP | 0x01);      // 段重映射,0xA1 翻转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COMSCAN_DEC);          // 扫描方向重映射,0xC8 翻转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T_COMPINS);          // 设置硬件引脚配置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x1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对于 64 像素高的屏幕是 0x12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T_CONTRAST);         // 设置对比度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xC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对比度值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T_PRECHARGE);        // 设置预充电周期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xF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建议值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SET_VCOMDETECT);       // 设置 VCOMH 反压等级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x4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建议值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DISPLAYALLON_RESUME);  // 不使用整个显示点亮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NORMAL_DISPLAY);       // 非反色显示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DEACTIVATE_SCROLL);    // 关闭滚动
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DISPLAY_ON);           // 开启显示!

    // 清空显存并更新显示
    SSD1306_Clear();
    SSD1306_Update();
}

// 清空显存 (清屏)
void SSD1306_Clear(void) {
    for (uint16_t i = 0; i < sizeof(SSD1306_Buffer); i++) {
        SSD1306_Buffer[i] = 0x00;
    }
}

// 设置光标位置 (用于文本模式,简单实现)
void SSD1306_SetCursor(uint8_t x, uint8_t y) {
    // 这个函数在基础图形驱动中不是必须的,但可以用于定位文本
    // 更完善的实现需要管理光标坐标
}

// 将整个显存发送到 SSD1306
void SSD1306_Update(void) {
    // 设置列地址范围 (0 到 127)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COLUMN_ADDR);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);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WIDTH - 1);

    // 设置页地址范围 (0 到 7,因为 64/8=8)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SSD1306_CMD_PAGE_ADDR);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0);
    SSD1306_WriteCommand(7);

    // 准备发送数据流
    uint8_t control_byte = SSD1306_CONTROL_BYTE_DATA_STREAM;
    I2C2_Write(SSD1306_I2C_ADDRESS, &control_byte, 1); // 发送控制字节

    // 发送整个显存
    // 注意:I2C2_Write 可能需要分块发送,如果一次发送太多,请循环发送
    I2C2_Write(SSD1306_I2C_ADDRESS, SSD1306_Buffer, sizeof(SSD1306_Buffer));
}

// 画一个像素点 (这是图形驱动的基础)
void SSD1306_DrawPixel(uint8_t x, uint8_t y, uint8_t color) {
    if (x >= SSD1306_WIDTH || y >= SSD1306_HEIGHT) {
        return; // 超出范围
    }

    uint16_t index = x + (y / 8) * SSD1306_WIDTH;
    if (color) {
        SSD1306_Buffer[index] |= (1 << (y % 8));  // 点亮像素
    } else {
        SSD1306_Buffer[index] &= ~(1 << (y % 8)); // 熄灭像素
    }
}

// 注意:WriteChar 和 WriteString 需要一个字体库,这里只是一个框架。
// 你需要自己实现一个字体数组 (例如 5x7 字体)。
/*
typedef struct {
    uint8_t width;
    uint8_t height;
    const uint8_t *data;
} FontDef;

extern FontDef Font_5x7;
*/

void SSD1306_WriteChar(char ch) {
    // 实现需要字体库
    // 1. 根据字符查找字体数据
    // 2. 将字体数据的每一位绘制到显存中
    // 3. 更新光标位置
}

void SSD1306_WriteString(char* str) {
    // 循环调用 SSD1306_WriteChar
    while (*str) {
        SSD1306_WriteChar(*str++);
    }
}

楼主:
第三部分:主程序 (main.c)
#include "mcc_generated_files/system/system.h"
#include "ssd1306.h" // 包含我们的驱动头文件

/*
    Main application
*/

int main(void) {
    SYSTEM_Initialize();

    // 初始化 OLED 显示屏
    SSD1306_Init();

    // 简单的演示:画几个像素点
    SSD1306_DrawPixel(0, 0, 1);       // 左上角
    SSD1306_DrawPixel(127, 0, 1);     // 右上角
    SSD1306_DrawPixel(0, 63, 1);      // 左下角
    SSD1306_DrawPixel(127, 63, 1);    // 右下角

    // 画一条对角线
    for (uint8_t i = 0; i < 64; i++) {
        SSD1306_DrawPixel(i*2, i, 1);
    }

    // 将显存更新到屏幕上
    SSD1306_Update();

    while(1) {
        // 主循环,可以在这里添加其他逻辑
        // 例如,动态更新显示内容
    }
}

楼主:
引脚连接: 确保你的 PIC18F16Q41 的 I2C 引脚(如 RB1, RB2)正确连接到 SSD1306 的 SCL 和 SDA。同时连接 VCC 和 GND。

I2C 地址: 确认你的 SSD1306 模块的 I2C 地址是 0x3C,有些可能是 0x3D。

上拉电阻: I2C 总线上(SDA 和 SCL)需要接上拉电阻(通常 4.7kΩ)。

字体库: 上面的代码只实现了基本的图形功能(画点)。要显示文字,你需要额外添加一个字体库并实现 WriteChar 函数。

I2C 写入函数: 确保 I2C2_Write 函数能够处理单次发送 1024 字节的显存数据。如果不行,你需要在 SSD1306_Update 函数中将其分块发送(例如,每次发送 32 或 64 字节)。

调试: 如果屏幕不亮,首先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 I2C 线上是否有信号,或者通过点亮 LED 等方式确认程序是否正常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