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21] 开启定时器后,第一个输出的PWM周期不受死区设置影响

楼主(2025-10-16):
求大佬指导
我在配置定时器后和死区设置后,开启定时器,但通过示波器观察到,第一个PWM周期不受死区影响。
有没有刚好知道这个问题原因的大佬刚好路过,刚好原因帮助我这个行业新人呀!

网友A:
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检查一下你的PWM初始化代码,确保在启动定时器之前,PWM的占空比和相位已经按照你的死区要求设置好了。

网友B:
应该是时序先后问题导致的,可以尝试按下面方法修改一下:
在启动前产生一个软件更新事件,即通过产生一个软件更新事件(UEV),可以强制在定时器启动前,就将所有预装载寄存器的值刷新到影子寄存器中,让定时器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开始第一个周期。

网友C:
可能是需要UPDATE一下。设置寄存器只是表面现象,有的设置只是存在影子寄存器中,UPDATE之后才写入实际寄存器。
可以用软件配置控制寄存器强制产生一个 UPDATE 事件。

网友D:
要先disable,设置参数,再开启对应标志位

网友E:
所有设置完成后再启动PW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