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捷多邦技术探讨:从设计到生产看盘中孔短路的防控策略

楼主(2025-10-16):
在多层板设计中,盘中孔是常见结构,但为什么它在设计阶段就容易引发短路?从工程角度来看,主要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。

1. 孔位布置密度过高
很多板子为了节省空间,会把盘中孔排得非常紧凑。当孔间距不足时,钻孔过程中刀具偏移或者铜箔边缘受损,都可能造成相邻孔的金属连通,从而形成短路。

2. 内层铜箔厚度与孔径匹配不当
内层铜厚度越大,孔壁的导通阻抗越小,如果设计孔径偏小或环形焊盘太窄,钻孔时容易把孔壁铜刮掉或形成飞边,这会让铜箔短路相邻层。

3. 没有考虑热胀冷缩与应力释放
在生产和焊接过程中,板材会因热膨胀产生微小移动。如果孔设计在结构应力集中的位置,容易导致孔壁微裂或变形,铜箔接触异常区域,从而引发短路。

4. 电气设计疏漏
有些设计只关注信号线路走向,却忽视了电源层和地层的安全间距。在高密度板中,孔与电源层、地层接近,如果未留足间距,就算孔加工精度正常,也可能出现电气短路。

5. 钻孔工艺与加工公差未充分匹配
即便设计合理,如果加工厂钻孔精度无法达到要求,也会造成孔位偏移或孔径误差,从而让铜箔意外连通。设计阶段就没有考虑工艺公差,是短路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解决思路
增加孔间距和焊盘环宽度。
根据板厚选择合适的内层铜厚和孔径比。
对热敏感区域增加机械支撑或避开高应力区。
电源层、地层合理留间距并优化过孔布局。
在设计时参考加工厂的最小公差要求。

总的来说,盘中孔短路问题更多是“设计与工艺匹配不足”的表现。提前识别风险点,并结合加工厂能力优化设计,是工程师降低短路发生率的关键手段。

网友A:
如果加工厂钻孔精度无法达到要求,也会造成孔位偏移或孔径误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