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PCB制造必修课|捷多邦带你看清盘中孔和塞孔的工艺边界

楼主(2025-10-16):
盘中孔和塞孔经常被拿来比较,很多新人一开始会把它们混淆。其实两者的差别,主要集中在 设计目的、工艺方式和应用场景 三个方面。

1. 设计目的不同
盘中孔:是把过孔直接做到焊盘里,用来缩短走线,尤其适合高密度BGA封装。它的重点是节省布线空间,改善信号完整性。

塞孔:则更偏向“补强”或“封堵”的作用。常见的就是把过孔塞住防止焊锡流失,或者避免通孔残留的气体、助焊剂在回流焊时冒泡。

2. 工艺方式不同
盘中孔通常会配合填充工艺,比如树脂塞孔+铜面填平。这样BGA焊球落下去时不会因为孔洞导致虚焊。

塞孔可以是树脂,也可以是阻焊油墨,甚至有的厂会选择导电胶或金属塞孔,但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表面完全可焊。

3. 应用场景不同
盘中孔最常见于高端HDI板,特别是手机主板、服务器高速板,目标就是在有限面积内把走线密度做到极致。

塞孔则应用更广泛,低端板到高端板都会遇到,比如LED灯板为了避免焊锡跑孔,经常需要做塞孔。

4. 成本和可靠性差异
盘中孔对工艺的要求高,成本自然也高。因为要做到孔内填充平整,还得保证孔壁金属化质量,不然可靠性会大打折扣。

塞孔相对来说更常规,价格友好,工艺控制也成熟一些,但它并不能替代盘中孔的功能。

5. 常见误区
很多工程师在设计时会误以为“塞孔=盘中孔”,实际上只是名字里都有个“孔”,真正的诉求完全不同。如果是高密度设计,就必须考虑盘中孔的工艺可靠性;如果只是想防止焊锡流失,那用塞孔就足够了。

盘中孔是高密度设计的武器,而塞孔是工艺配合的常规操作。一个是为了“走得更密”,一个是为了“焊得更稳”。搞清楚这点,选工艺就不会混乱。

网友A:
盘中孔对工艺的要求高,成本自然也高。因为要做到孔内填充平整,还得保证孔壁金属化质量,不然可靠性会大打折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