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链表是如何实现的

楼主(2025-10-16):
#include <stdio.h>
typedef struct node
{
        struct node * next;
        int id;
}  NODE;

NODE nod[4];
int main()
{
        nod[0].id=10;
        nod[1].id=11;
        nod[2].id=12;
        nod[3].id=13;

        nod[0].next = & nod[1];
        nod[1].next = & nod[2];
        nod[2].next = & nod[3];
        nod[3].next = & nod[0];

   printf("nod[%d].next->id:%d \n",0,nod[0].next->id);
   printf("nod[%d].next->id:%d \n",1,nod[1].next->id);
   printf("nod[%d].next->id:%d \n",2,nod[2].next->id);
   printf("nod[%d].next->id:%d \n",3,nod[3].next->id);

   return 0;
}

楼主:
nod[0].next->id:11
nod[1].next->id:12
nod[2].next->id:13
nod[3].next->id:10

网友A:
链表通过节点存储数据,每个节点含数据域和指针域,指针指向后继节点,尾节点指针为 null。无需连续内存,可动态增删,通过指针遍历,实现灵活的数据结构管理。

网友B:
链表由节点构成,节点含数据域和指针域,指针指向后继节点,尾节点指针为 null,可动态增删,通过指针遍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