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 boot无法跳转到APP

楼主(2025-10-16):
我在CUBEIDE中修改了APP的flash地址,并通过IDE生成了bin文件,但是通过我自己的Bootloader跳转到APP程序时,跳转不成功。Bootloader程序没有问题,已经在其他MCU程序中试过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IDE设置有问题

网友A:
Flash地址配置可能有错误吧

网友B:
中断向量表未偏移?

网友C:
Bootloader跳转APP 时可能跳转方式不正确

网友D:
链接脚本更新一下

网友E:
如果 Bootloader 和 APP 的 Flash 地址范围重叠,会导致 APP 被覆盖或跳转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