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设备模式偶发无法识别,怀疑是时钟漂移引起的

楼主(2025-10-17):
在USB设备模式下跑一段时间后,电脑就开始提示“无法识别的设备”。感觉像时钟有点“飘”,但抓波形又没看到明显问题。怀疑PLL或者中断响应延迟导致,但不太确定。有人遇过类似情况吗?

网友A:
我建议你试下用USB逻辑分析仪看看握手包,有时能看出端倪。

楼主:
这听起来像是USB时钟稳定性的问题,你试试用外部晶振看看。

网友B:
我之前调U5的USB也遇过一次,后来发现是VDD电源滤波不够。

网友C:
会不会是USB中断优先级太低?我改高一点就好很多。

网友D:
有空的话抓一下SOF信号看看频率有没有抖动。

网友E:
你是用HS还是FS模式?FS的时钟容忍度更低一点。

网友F:
是不是低功耗模式切换回来时没完全恢复时钟?

网友G:
可以在错误状态下打印USB寄存器状态,看看EP寄存器有没有错。

网友H:
有些线缆质量太差也会造成识别问题,我被坑过一次。

网友I:
如果是偶发的,也可能跟主机端USB控制器兼容性有关。

网友J:
试试用外部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