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看门狗复位后系统启动有延迟,像是在等什么

楼主(2025-10-17):
加了IWDG之后,复位是正常触发的,但重启后主程序会卡大约一秒才开始跑。没开低功耗,也没外部晶振初始化延迟。不太确定是不是启动文件哪里有等待逻辑。

网友A:
你关掉某些外设再试试,看是不是哪个模块初始化时间长。

网友B:
我遇过类似情况,最后是复位标志没清导致的延迟判断。

网友C:
G0的启动代码默认带一段延时,你可以去system_stm32g0xx.c看下。

楼主:
可能是供电电容太大,上电复位时间长一点。

网友D:
确认一下是不是内部RC校准没完成。

网友E:
有用HAL库的话,里面有个ms延时初始化,你可以加断点看看。

网友F:
我建议测一下复位脚波形,有时波形拖长会让启动慢。

网友G:
是不是有部分外设在初始化时卡在等待flag?

网友H:
有时候IWDG复位会导致flash接口初始化重做,也会慢一点。

网友I:
可以在main前面加GPIO翻转看看卡在哪个阶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