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SPI读写偶尔错位一个字节,怀疑是时序抖动

楼主(2025-10-17):
SPI主机模式下与外设通信,偶尔发现数据整体右移一位,好像时钟边沿错了。逻辑分析仪看到MISO有轻微抖动,但我这边配置没变过。是不是SPI的采样相位问题?

网友A:
L0系列SPI时钟驱动能力偏弱,加个缓冲芯片也许有帮助。

网友B:
我之前遇到这种错位,最后是线太长导致边沿延迟。

网友C:
可以尝试调一下CPHA/CPOL组合看看是否稳定。

网友D:
检查一下GPIO复用配置,有时AF模式切换会干扰。

楼主:
是不是DMA传输SPI数据时中间插入了别的中断?

网友E:
有可能SPI外设对时序不够严谨,你试试加个CS延迟。

网友F:
MISO抖动可能是接收端上拉没加好。

网友G:
我一般在关键路径上加个小RC滤波,效果不错。

网友H:
如果逻辑分析仪采样率太低,也可能误判边沿。

网友I:
换短一点的排线试试,有时候真的就是物理问题。

网友J:
可能SPI时钟速率过高了

网友K:
采样点是否稳定

网友L:
有可能会是这样